stc89c58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STC89C58 是怎么进行读,写和擦除的  用 C 语言怎么实现。  我是新手没有分,希望哪位好心人能帮我一下,我真的很急用。谢谢了!

网友:
这是由专门软件 来做的吧,你在网上找个下载软件

网友:
STC单片机内部FLASH读写程序
http://www.51dpj.net/dpj51/gu51/200905/1572.html

网友:
STC单片机内部FLASH读写程序
引用 网友A:
/********************************************************************
//模 块 名:STC单片机内部FLASH读写程序
//创 建 者:电子伙伴      日期:2006-4-11 16:13
//修 改 者:                      日期:
//功能描述:
//其他说明:参考宏晶提供的C源代码再减肥一下
//芯片型号: STC89C58RD 50MHz晶振,双倍数振荡频率 单指令周期为0.12us
//配    置:
//版    本:V1.0

本程序功能调试通过

注: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允许,不能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
//#i nclude "STC89C51.h"
//#i nclude

/* 定义常量 */
#define ERROR   0
#define OK      1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
#define WAIT_TIME   0x00     //mcu clock 4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1     //mcu clock 2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2     //mcu clock 1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3     //mcu clock 5mhz

/* 定义几个数据存储的位置 *//* MCU: STC89C58RD */
#define HOUR   0x8000
#define MINUTE 0x8001

/* 打开 ISP,IAP 功能 */
void ISP_EN(void)
{
EA = 0;                // 关中断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_TIME;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1000,0000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void ISP_DI(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0111,1111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字节读 *//* 程序执行时间15us,指令周期为0.12us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ISP_CMD   = ISP_CMD | 0x01;           // 0000,0001 字节读数据存储区

ISP_EN();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I();
return (ISP_DATA);
}

/* 扇区擦除 *//* 程序执行时间10ms,指令周期为0.12us */
void Sector_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char addre;
addre    = (unsigned char)(Sector_addr >> 8); // 1111,1110,0000,0000; 取扇区地址
ISP_ADDRH = addre&0xfe;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ISP_CMD = ISP_CMD | 0x03;        // 0000,0011 扇区擦除数据存储区

ISP_EN();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_nop_();

ISP_DI();
}

/* 字节编程 *//* 程序执行时间64us,指令周期为0.12us */
void Byte_program(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DataBuf)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ISP_CMD   = ISP_CMD | 0x02;       // 0000,0010 字节编程数据存储区
ISP_DATA = DataBuf;

ISP_EN();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_nop_();

ISP_DI();
}

/* 字节编程并校验 */
unsigned char ByteProgramVerify(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DataBuf)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ISP_CMD   = ISP_CMD | 0x02;       // 0000,0010 字节编程数据存储区
ISP_DATA = DataBuf;

ISP_EN();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ATA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ISP_CMD   = ISP_CMD | 0x01;           // 0000,0001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_nop_();

ISP_DI();

if(ISP_DATA==DataBuf) return OK;
else return ERROR;
}

网友:
楼上代码似乎和官方的差异不大,在写入操作时也没有考虑跨扇区的问题。而且读写等待时间还得根据不同的晶振频率手动修改。如果比较过不同芯片的eeprom操作会发现,ISP_TRIG=0x46;ISP_TRIG=0xb9;还有相关的寄存器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手册里面就有参考

网友:
我对这个单片机一点儿都不了解,是老师让我们用这个单片机做耐压测试仪控制盒的,而我们课上学的是   另一种  89c51  的单片机和这个基本就不一样   所以把哪些位置 1  或置 0 之类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有具体的什么功能。   上面这个代码我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东师山说的手册我是没有的,网友jiqiang01234 说的我也不懂,如果网友冰峰菩提能把这个代码的一些关键部分解释一下的话,我会很感激的。

网友:
网友冰峰菩提,如果你有空的话,你能把与stc单片机flash读写程序有关的关键部分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B:
手册我也看到了,但是都是汇编的,我没有学过汇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我也看到了,但是都是汇编的,我没有学过汇编!

到stc的官方网站www.mcu-memory.com下载c语言版的eeprom读写代码。

网友:
那个手册里面有相关的信息介绍,我已经看到了。同样要谢谢 网友jiqiang01234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