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eboot.bin升级问题

楼主:
开机,重复打印这个信息,屏不亮。或者只打印一次,屏闪.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
[NBL2] main() Starts !
[NBL2] Serial Initialized...
[NBL2] FIL_Init() : Passed
[NBL2] ++ShadowEboot()
[NBL2] --ShadowEboot()
[NBL2] Launch Eboot... [NBL2] main() Starts !

我重写的eboot,写了之后就这个效果。我在wince系统起来之后(不是eboot级,是nk级),升级eboot.bin。操作是把eboot.bin读到内存,然后擦出nand第3块,然后写到nand第3块,没有TOC(这个我不了解,感觉应该有他的事情)

网友A:
看你的代碼信息是重複執行了NBL2,根本沒去執行EBOOT
是不是你的NBL2程序讀EBOOT的地址讀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代碼信息是重複執行了NBL2,根本沒去執行EBOOT
是不是你的NBL2程序讀EBOOT的地址讀錯了

什么地址呢,我在看代码,不熟悉,真麻烦,还是要慢慢看,先谢谢楼上

网友:
ShadowEboot()
这个函数是将FLASH中的数据复制到RAM,看看FLASH地址和RAM地址对不对。
Launch Eboot...
的下边某句是跳转,看看跳的RAM地址是不是上边ShadowEboot()中EBOOT的起始地址。

网友B:
g_pTOC->id[0].dwLoadAddress = dwImageStart;
g_pTOC->id[0].dwTtlSectors = FILE_TO_SECTOR_SIZE(dwImageLength);
我看下载eboot.bin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设置,我估计就是我没有设置好这些,这些是干什么的啊,我怎么设置啊!

网友:
dwImageStart这个应该不是你设的,是eboot.bin中的内容,下载的时候会得到这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g_pTOC->id[0].dwLoadAddress = dwImageStart;
g_pTOC->id[0].dwTtlSectors = FILE_TO_SECTOR_SIZE(dwImageLength);
我看下载eboot.bin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设置,我估计就是我没有设置好这些,这些是干什么的啊,我怎么设置啊!

g_pTOC,我说的是g_pTOC这个的设置,应该需要做设置吧。我应该就是没有理解这个除了问题

网友:
[NBL2] main() Starts !
[NBL2] Serial Initialized...
[NBL2] FIL_Init() : Passed
[NBL2] ++ShadowEboot()
[NBL2] --ShadowEboot()
[NBL2] Launch Eboot...
[I2C_EMUL]g_wDelay_nsec = ?????
[I2C_EMUL]g_wDelayAck_nsec= ?????
[I2C_EMUL]g_wDelay_cnt = ????
[I2C_EMUL]g_wDelayAck_cnt = ????
Q1 NF_nWP enable
Q1 NF_nWP enable

系统eboot不起来,只是显示上面的信息就没有了,然后屏幕显示白 、黑、 灰、绿、蓝、红等颜色,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屏幕显示各种颜色是因为还没有驱动显示屏

网友:
我是要在应用层更新eboot.bin res.bin(由图片转换的,ebootlogo)  nk.bin。把res.bin更新成功了,就更新eboot,发现和res的不一样,不是简单把它写到nand第3块就可以了。但是我又不清楚具体失败原因,从代码看,是下载进去一部分了,不然也不会有I2C_EMUL]g_wDelay_nsec = ?????
[I2C_EMUL]g_wDelayAck_nsec= ?????
[I2C_EMUL]g_wDelay_cnt = ????
[I2C_EMUL]g_wDelayAck_cnt = ????
Q1 NF_nWP enable
Q1 NF_nWP 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显示各种颜色是因为还没有驱动显示屏

这个是设备重启,eboot先启动,nk后启动,在eboot启动就这样了,说明我更新的eboot失败了,只是更新了部分。(因为eboot.bin都是一样的)。我就是不清楚eboot.bin更新和把res.bin更新有什么不同,res.bin(由图片转换的,ebootlogo)是把他写入nand的第10块,这样eboot启动去读这里的图片信息,显示eboot logo

网友:
有人说是MBR的问题,我不清楚,请具体指点呢

网友:
EBOOT不是没起来吗?何来的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