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系统EVC开发环境读取SD卡的写入速度

楼主: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是arm9,wince系统,evc开发环境,如何读取sd卡写入速度呢?谢谢!

网友:
循环写文件,不知道能不能测试出真实速度~~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测出来吧。

网友:
自己算出来。开始读数据的时候开启定时器,读取数据结束之后获取定时器的值,这样就可以知道读取数据的总时间。之后只要知道读取文件的大小即可算成读取数据的平均速度。

网友:
GetTickCount(),看帮助,有例子的

网友:
自己写一个小软件测试一下吧,应该不难的。

网友:
现在是这样的,在我的这个系统中,由于备份时间很长,所以我想在备份过程中实时的计算出备份剩余时间,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