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如何通过应用程序控制背光亮度

楼主:
如题。

网友:
调节PWM的占空比,
直接修改注册表项:驱动会监控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Backlight]
        "OnOff"=dword:00000001
        "Brightness"=dword:00000032                        ;the brightness of backlight while OS use Battery Power
        "ACBrightness"=dword:00000040                        ;the brightness of backlight while OS use AC power.
        "ACTimeoutUnchecked"=dword:00000000                ;temporary store ACTimeout
        "ACBacklightOnTap"=dword:00000001
        "BatteryTimeoutUnchecked"=dword:00000000        ;temporary store BatteryTimeout
        "ExtOnOff"=dword:00000001

网友:
我觉得可以通过deviceiocontrol 传递个参数到背光的XXX_IOControl函数 实现。

网友:
关键在于平台(硬件),有可能不支持LZ的需求的

如果支持,驱动肯定会提供修改的方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两种都是可行的,

问题是首先你要确定你的背光驱动里用的是哪一种方式。

网友:
操作注册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PWM的占空比,
直接修改注册表项:驱动会监控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Backlight]
"OnOff"=dword:00000001
"Brightness"=dword:00000032 ;the brightness of backlight while OS use Battery Power
"ACBrightness……

谢谢macrozhang001提供的信息。谢谢

网友:
我的想法也是直接操作注册表,但我想选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各位能否对操作背光的方法做个比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