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休眠唤醒后,盘符没了 重新插拔也没法显示。。

楼主(2009-06-12):
SD卡休眠唤醒后,盘符没了 重新插拔也没法显示。。
平台是 pxa270+wince 6.0
当休眠,再唤醒后, SD卡的盘符就丢失了, 重新插拔也显示不了
根据串口输出信息,SD驱动在Powerup的时候执行了一个函数SimulateCardInsertion,这个函数已经模拟了一次SD卡的插拔过程,通过串口信息也发现这个函数被正确的执行了, 也正常检测到 卡是否存在
USB盘唤醒后还可以正常找到。。
关于SD卡休眠和唤醒的流程,可否请大家帮忙提点一下
信息

网友A:
WINCE5下碰到过,是休眠时,系统自动将SD设备配置成低功耗,唤醒时未再次加载。取消掉该功能即可。不过wince6是否也这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的sd卡的电源在 休眠也是上电的, 是不是要断电后 唤醒后再供电比较好, 网上有个帖子说如果不重新加载,sd卡可能reset不成功。
看来要断电试试,唉 我们的硬件工程师没考虑那么多, sd卡的电源没法控制

网友C:
其实最好是做成不要断电的,这样在使用SD卡的过程中系统进休眠,回来后还可以继续使用
断电跟不断电进休眠,操作上有点不同,具体要看相关的powerup/dow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