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接地与接电源的负极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我在用MultiSIM进行电路仿真的时候,在连接示波器的时候,将示波器的输入信号的负极(标有“-”号的输入端)与电源的负极和直接将该输入端接地后得到的波形完全不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输入端接地不同于负极的
两个本来就没有通的吧,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回路,影响波形了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可能是理解水平不够。能重新表述一下吗?
用Multisim中的示波器?

网友:
MultiSIM里用软件模拟的示波器!

网友:
地和负极不一定连接在一起,很多情况下,负极可能是负电压。

网友:
电源负极和“地”不是一个电位。

网友:
引用楼主 JerKii 的帖子:
我在用MultiSIM进行电路仿真的时候,在连接示波器的时候,将示波器的输入信号的负极(标有“-”号的输入端)与电源的负极和直接将该输入端接地后得到的波形完全不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地”代表是电路中各个点电压的参考点,所有电压值都是以它为参考的。
但是这个电源的“负极”很多时候会和地相连,用作所有电压的参考点
但是有不少时候这个电源的负极不是接到地的,比如双电源。

网友:
谢谢诸位的解答!

为什么多数情况下需要将电源的负极和地相连啊?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数字电路只用到逻辑0和逻辑1,对应低电压和高电压,所以只需要一个正电压和参考地就够了。
常见需要负电压的典型就是运放。

网友:
比如通信常用-48V,

那么 地就是0电位,接电池正极。
电路正极接地来得直观简单方便。负电源的抗干扰性要好一些。

网友:
呵呵,众多高手阿,学习下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负极接地,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那说明你的负极没有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