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统计设备利用率,有没有一种类似于计时器的东西,可以 ...

楼主(2009-06-10):
想统计设备利用率,有没有一种类似于计时器的东西,可以接到设备开关电源上
如题
设备
开关电源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记录开关电源开关的次数可以用中断或者定时器的外部输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比如说,设备上有一个电机,只要转动就认为是这个设备的有效工作时间,在这个电机的电源线上并出来两根线,接到这个检测装置上,可以记录下开、关的时间,然后PC过一段时间把这个取出来。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硬件东西我不太懂,不知道描述的是否到位,呵呵。

网友B: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