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才能调用SQLCE的数据库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sdf的数据库文件,我在WINCE编程中,如何调用方法来操作数据库。
SQLCE数据库版本为V3.5...
最好能列出实例代码或所有调用方法。
我需要使用从数据库内获取内容,存入内容,删除内容。更新内容。

网友:
这问题建议先GOOGLE,BAIDU

网友:
百度GOOGLE过了。。没有很明确的。。所以才来问的

网友:
和sqlserver的用法类似啊

网友:
因为不会啊。所以来问问。。最好有系统些的解答。。

网友:
C++吗?3.5版本只能用OLE DB的方法访问了!2.0可以用ADOCE3.1和OLE DB
3.0 3.5都只能用ole db
c#的可以用ado.net(OLE DB也可以).实例的话为微软有个例子的,是C++的3.0版本的.不过2者完全一样了.只是头文件换成3.5的并且把打开的数据库版本由3_0改3_5即可

网友:
对。就是要用OLEDB方法访问。楼上这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ole db 汗,回忆很惨淡啊
到microsoft.com上download MDAC咯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6C050FE3-C795-4B7D-B037-185D0506396C&displaylang=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