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5.0+S3C2440环境下,将5.0BSP下的SDHC驱动移植到4.2BSP的方法!!!

楼主:
如题,请大家指点,谢谢。。。
我知道要修改中断部分,因为两个版本的中断机制不一样,请教修改步骤,哪位大侠有详细修改过程,因为这方面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网友:
没整过4.2的,帮UP

网友:
还没有开始搞啊,汗。你这样提问没有用的,我在www.ouravr.com都回复你了,
我讲了要修改的地方了,你咋不做呢,别人帮你包办不太可能的啊。

网友A:
如果要在WinCE5.0下支持SDHC,需找安装大约2007年4月份的WinCE5.0补丁,这个可以从微软官方网站下载。注意,并不是一定要打这个补丁,其实只要补丁中含有“Component:  SDCard”部分即可(含070405_KB933809 和070613_KB933809),如补丁WinCEPB50-08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也可以。
现有的SDHC驱动源码都是基于5.0BSP的,我们可以将其修改移值到4.2BSP下,但5.0BSP与4.2BSP的中断机制不一样。5.0BSP通过KernelIoControl 函数进行中断号的动态映射,而4.2BSP通过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进行中断号的静态映射。在SDHC驱动中如下语句是为SDI动态分配逻辑中断号: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m_dwSDIOIrq, sizeof(DWORD), &m_dwSDIOSysIntr, sizeof(DWORD), NULL))
如果将其移植到4.2BSP下,则应改为m_dwSDIOSysIntr= SYSINTR_SDMMC即可。

以上是摘自我毕业论文中的一段话,版权所有,呵呵。。。

另外好像还要
在platform->setting->对话框中设置环境变量IMGSDBUS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在WinCE5.0下支持SDHC,需找安装大约2007年4月份的WinCE5.0补丁,这个可以从微软官方网站下载。注意,并不是一定要打这个补丁,其实只要补丁中含有“Component: SDCard”部分即可(含070405_KB933809 和070613_KB933809),如补丁WinCEPB50-08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I.msi也可以。
……

恩。就这样写了,老师不懂得。呵呵

网友:
GM老兄,老师的确没几个懂WinCE的,如果有懂的人我早就做出来了,不知这样离实际做出来还有多大差距?

网友:
up一下吧,感觉做这个的还是很多的,虽然要毕业了,现在不会再做SD了。。。

网友:
呵呵,没人回帖了吗?呵呵,再顶,再没人回帖我就结帖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