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8962的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easyarm8962做了一个使用蜂鸣器奏乐的实验。我用的下面的方法来使蜂鸣器发出特定频率的声音,蜂鸣器发出了声音,但却没有声调的变化(我已经定义好了一个乐谱,音符就是用不同的频率表示):
//  蜂鸣器发出指定频率的声音
//  usFreq是发声频率,取值 (系统时钟/65536)+1 ~ 20000,单位:Hz
void buzzerSound(unsigned short usFreq)
{
    unsigned long ulVal;
    else
    {
        GPIOPinTypeTimer(CCP0_PORT, CCP0_PIN);              //  设置相关管脚为Timer功能
        ulVal = TheSysClock / usFreq;
        TimerLoadSet(TIMER1_BASE, TIMER_B, ulVal);          //  设置TimerB初值
        TimerMatchSet(TIMER1_BASE, TIMER_B, ulVal / 2);     //  设置TimerB匹配值
        TimerEnable(TIMER1_BASE, TIMER_B);                  //  使能TimerB计数
    }
}
在网上查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使蜂鸣器发出指定频率的声音,可是为什么不行?程序的其他部分应该没有错。
大家谁用过8962的蜂鸣器啊,谁给解决一下啊?谢啦!

网友:
为什么要加个else{  }?

网友:
哦 我是把上面的一个if给删除了,下面的忘了删了。只是在发帖的时候删的。程序里还有一个控制语句。就是控制在系统时钟/65536)+1 ~ 20000。没什么用。

网友:
应该多改变几次 usFreq的值

网友:
哦 明白了 是因为我的蜂鸣器是直流驱动的,不能通过pwm驱动。那请问,直流驱动的蜂鸣器能不能改变它的声调呢?怎么样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