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ulator模拟器

楼主(2009-01-15):
Emulator模拟器
因为第一次接触EVC,请教一下:
1.EVC运行编译使用的模拟器Emulator是EVC自带的还是需要自己再安装的呢?
2.Emulator是否需要我再重新下载一个安装呢?
3.如果需要下载重新安装的话,下载哪一种呢?

网友A:
EVC安装中,带有模似器的安装
也可以重新下载安装

网友B:
一般自带的是标准的SDK
可以自己下载一个,也可以自己通过PB定制一个SDK
下载哪一种要看你自己的需求的

网友C:
是啊,evc4.0自带的是winCE4.0的模拟器,可以装个手机或pda的模拟器

网友D:
自带的不支持中文
还是自己定制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