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10开发板的几个问题

楼主:
1.进度条滚动的函数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只看到画进度条的边框。
2.自己定制了一个只有10出M的系统,烧进入发现启动时间基本一样,到底怎么回事?wince5的系统文件变小启动能有明显的变化的,怎么wince6不会。
3.应用程序如何接收系统的按键消息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1.画进度条滚动也是不断在刷新屏幕的某个位置,估计是和进度条的边框位置差不多。
2.缩短启动时间主要是看哪里耗费的时间过长,你定制的10M和20M没什么差别主要是因为从NAND中读取数据的时间很短,这10M也就影响不到1秒的时间,以前的CE5.0可能是由于从FLASH中读取数据太慢,如果是多盘符的话每个盘符加载都要消耗比较长的时间。启动时间还是要看串口输出信息,分析一下到底哪步消耗太多的时间才好优化。

网友: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nt wmId, wmEvent;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KEYDOWN:
                switch (wParam)
                {
                        case 'L':
                                //代码
                                break;
                        case 'R':
                                //代码
                                break;
                        case 'B':
                                MessageBox(g_hWnd,(LPCWSTR)L"Both Down.",NULL,MB_OK);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应用程序中这样的代码能够获取键盘按键消息

网友:
3:windows是事件(消息)驱动的,如果你的按键按下,你的驱动里边会有个按键按下的事件发送到操作系统。应用程序里等待处理这个按键事件。

网友A:
引用楼主 accessysq 的回复:
1.进度条滚动的函数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只看到画进度条的边框。
2.自己定制了一个只有10出M的系统,烧进入发现启动时间基本一样,到底怎么回事?wince5的系统文件变小启动能有明显的变化的,怎么wince6不会。
3.应用程序如何接收系统的按键消息的?

N0.1:不知道你的开发语言是啥,函数不确定是什么。
N0.2:不知道说的是怎么回事儿,学习学习。
N0.3:貌似是用Hook,虽然WinCE不支持Hook,但是可以使用。
备注:建议楼主看一下这篇帖子: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accessysq 的回复:
1.进度条滚动的函数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只看到画进度条的边框。
2.自己定制了一个只有10出M的系统,烧进入发现启动时间基本一样,到底怎么回事?wince5的系统文件变小启动能有明显的变化的,怎么wince6不会。
3.应用程序如何接收系统的按键消息的?

N0.1:不知道你的开发语言是啥,函数不确定是什么。
N0.2:不知道说的是怎么回事儿,学习学习。
N0.3:貌似是用Hook,虽然WinCE不支持Hook,但是可以使用。
备注:建议楼主看一下这篇帖子: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

wince还能有啥语言?
键盘更不可能用hook,应该也不需要吧。对了我说的是6410自带的键盘矩阵。不是接usb键盘

网友B:
嘿嘿,进度条,在拷贝nand 到内存的那部分,做个循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进度条,在拷贝nand 到内存的那部分,做个循环即可。

友坚的进度条是包括初始化的。其实我是想改成竖屏的。但是只找到画进度条外面的方框,没有找到画那个蓝色块的。或者有什么参数直接一改就变成竖屏

网友:
2还是没什么进展;1、3基本都知道了。

另外想问如何旋转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accessysq 的回复:
1.进度条滚动的函数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只看到画进度条的边框。
2.自己定制了一个只有10出M的系统,烧进入发现启动时间基本一样,到底怎么回事?wince5的系统文件变小启动能有明显的变化的,怎么wince6不会。
3.应用程序如何接收系统的按键消息的?

N0.1:不知道你的开发语言是啥,函数不确定是什么。
N0.2:不知道说的是怎么回事儿,学习学习。
N0.3:貌似是用Hook,虽然WinCE不支持Hook,但是可以使用。
备注:建议楼主看一下这篇帖子: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提问的智慧 -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

wince还能有啥语言?
键盘更不可能用hook,应该也不需要吧。对了我说的是6410自带的键盘矩阵。不是接usb键盘
用C#语言也可以开发,呵呵…

网友C:
to wolfmvp:没见过有C#的BSP

网友:
NK的大小对加载时间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大的系统有可能在启动时加载了更多的驱动才会导致变慢。

网友:
看串口信息好像FMD驱动加载后老是会停顿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 wolfmvp:没见过有C#的BSP
呵呵,我也没见过C#版的BSP,应用中我见过用C#开发。

网友:
vs2005建立一个wince6的项目,总是出现下面一些警告,为什么?如何去掉?
警告        1        warning C4996: 'wcsncpy'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        879
警告        2        warning C4996: '_vsnwprintf'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        893
警告        3        warning C4996: '_vsnprintf'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        910
警告        4        warning C4996: 'wcsncpy'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        1075
警告        5        warning C4996: 'wcsncpy'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        1123
警告        6        warning C4996: '_strlw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        157
警告        7        warning C4996: '_wcslw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        167
警告        8        warning C4996: '_wcslw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        192
警告        9        warning C4996: '_wcsup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        209
警告        10        warning C4996: '_wcsup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        226
警告        11        warning C4996: '_gcvt'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        291

工程中我没加任何代码,刚建立编译就出来。而且这些头文件我也没有引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过。

网友:
再问个问题,wince6中如何添加一个外部中断。并在应用程序中使用。

网友:
驱动实现中断响应并触发一个事件,AP响应该事件。

网友:
如何定义外部中断?

网友:
1、在这个函数中:BOOL BP_ReadData(HANDLE hPartition, LPBYTE pbBuffer, DWORD dwLength);
2、这是因为WinCE6.0在启动系统时用了TOC的缘故——楼主可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一看就明白;而WinCE5.0是整体将nb0复制到RAM中;
3、物理中断—>逻辑中断—>绑定事件—>执行线程。

引用楼主 accessysq 的回复:
1.进度条滚动的函数在哪里?我怎么没找到,只看到画进度条的边框。
2.自己定制了一个只有10出M的系统,烧进入发现启动时间基本一样,到底怎么回事?wince5的系统文件变小启动能有明显的变化的,怎么wince6不会。
3.应用程序如何接收系统的按键消息的?

网友:
最开始几个问题基本都知道了。
现在想知道后面2个问题。

外部中断的添加过程,还有工程的警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