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特殊功能键的疑问??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搞特殊功能键,我的设备是完全通过键盘操作的,没有触摸屏,有几个疑问想向各位请教

1:windows桌面操作系统里都有个多窗口切换键ALT+TAB,不知在wince里是否也有这样类似的键?

我看到我的系统启动到桌面后,在最右下脚有个图标很特别,是好几个窗口叠加在一起的,不知是否和它相关?如果是
的话我又如何操作到它呢?

2:鼠标右键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我已经添加了VK_RBUTTON 对应的按键,但是按下后并没有出现右键菜单啊 听说和AYGSHELL.DLL有关??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撒

网友:
帮你顶,

应该用软件能做到,

我喜欢用硬件做,

我做过一个鼠标键盘控制器,

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我的blog

网友:
这两个你别说,还真没用过.顶下.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的支持,呵呵

1:查到说wince里的切换也是通过那两键的组合来实现的,不过好象不需要同时按下两键??但是还不清楚
最右下脚的那个图标到底是干啥用的??

2:好象右键被解释成了左键+ALT,不知对否?

请高手进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请作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啊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小弟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