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蓝牙

楼主:
模块驱动已经加好,用的左臻的WG7210,可以obex传输文件了

计划开始写应用程序,现在知道的

搜索使用
BthNsLookupServiceEnd
BthNsLookupServiceNext
BthNsLookupServiceBegin

主动配对使用
BthSetPIN
BthCreateACLConnection
BthAuthenticate
BthCloseConnection

被动配对使用
BthSetSecurityUI
BthGetPINRequest
BthSetPIN/BthRefusePINRequest

注册虚拟串口
RegisterBluetoothCOMPort/RegisterDevice
最重要的服务器端的channel,可以在先用微软的蓝牙ui搜一下,在注册表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device\\下找

以上都是看public代码看的,还没实际做过测试,有不对的希望高手给指出来

我的问题
1、注册虚拟串口之前是否必须先进行配对?
2、如果我想把某一个蓝牙地址置为可信任的地址,我的服务它可以随便连接,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补充一下
我知道CreateFile的时候才会建立物理连接,如果我不配对注册虚拟串口应该也能成功,但是CreateFile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没有配对而出错呢?

网友:
问问题的水平不行,很少有人回答,呵呵,自己顶一个
看到不少发贴搞蓝牙的,做过的好心人帮忙看看,谢谢各位

网友:
怎么就没一个人回我的帖子呢,郁闷!

网友:
全是你的回答!哈哈

网友:
是啊,我也纳闷呢,难道不该在这里问?
迷茫~~~~~~
哪怕有人出来帮忙顶一下也成啊,呵呵

网友:
代码写完,调通,结贴,散分

网友:
分啊!不懂蓝牙的飘过。

网友:
厉害厉害,佩服,不懂,支持你一把。。。。。。

网友:
呵,给分都没人要啊,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