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板驱动和免驱摄像头冲突有啥解决办法?

楼主:
今天帮表弟升级电脑,回来发现usb免驱摄像头用不了,是黑屏的。上网查了资料,又下了黑屏补丁还是没用。实在没办法又拿回电脑城,技术员说是写字板驱动和免驱摄像头有冲突(因为我之前装了联想天骄一代手写板),但是现在的摄像头基本都是usb免驱的,现在只能要么换写字板,要么换摄像头,哪位达人有别的解决办法?

网友:
换摄像头吧,罗技的摄像头都有自己独立的驱动,不会和任何设备冲突,

理论上,写字板也有自己的驱动,不会冲突的,usb都有独立的硬件id,应该不会冲突,

如果你的冲突,就换一个品牌的摄像头,品牌摄像头都有自己独立的驱动,不会冲突的

网友A:
1. LZ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2. 升级电脑,到底升级了什么东西?

首先,得确定是否两个设备有冲突。如#1楼说的,两个独立的设备的驱动很少互相冲突的。

判断是否驱动冲突: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写字板,右键点击,选择“停用该设备”。然后再看看摄像头工作了没有。如果还是不工作,显然,LZ的问题和写字板驱动没有关系。记着将用同样的方法,把写字板设备重新打开(选择“启用该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LZ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2. 升级电脑,到底升级了什么东西?

首先,得确定是否两个设备有冲突。如#1楼说的,两个独立的设备的驱动很少互相冲突的。

判断是否驱动冲突: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写字板,右键点击,选择“停用该设备”。然后再看看摄像头工作了没有。如果还是不工作,显然,LZ的问题和写字板驱动没有关系。记着将用同样的方法,把写字板设备重……

ghost版xp,升级MA3-780L,AMD5000L包开四核,威刚DDR2 800 2g,Tt电源300w

检测还是手写板驱动和USB摄像头有冲突,所以只能换手写板或者摄像头了。

网友:
現在下了一個逍遙游輸入法,就不用手寫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LZ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2. 升级电脑,到底升级了什么东西?

首先,得确定是否两个设备有冲突。如#1楼说的,两个独立的设备的驱动很少互相冲突的。

判断是否驱动冲突: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写字板,右键点击,选择“停用该设备”。然后再看看摄像头工作了没有。如果还是不工作,显然,LZ的问题和写字板……

比较有意思。你能发一个手写板驱动/应用的下载地址么?没用过手写板,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LZ是什么操作系统啊?
2. 升级电脑,到底升级了什么东西?

首先,得确定是否两个设备有冲突。如#1楼说的,两个独立的设备的驱动很少互相冲突的。

判断是否驱动冲突: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写字板,右键点击,选择“停用该设备”。然后再看看摄像头工作了没……

这个是逍遥笔输入法,可以模拟手写板,你试一下: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47068.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逍遥笔输入法,可以模拟手写板,你试一下: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47068.htm

我想要的是你的那个联想手写板的驱动下载地址,介绍该手写板的链接也可以。可以从该手写板的驱动程序去判断为什么手写板驱动和摄像头驱动会有冲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逍遥笔输入法,可以模拟手写板,你试一下: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47068.htm

我想要的是你的那个联想手写板的驱动下载地址,介绍该手写板的链接也可以。可以从该手写板的驱动程序去判断为什么手写板驱动和摄像头驱动会有冲突。
谢谢。

发到你邮箱了,谢谢!

网友:
收到了。谢谢。

顺便问一下,手写板安装后,在系统里面是作为USB键盘存在还是以USB摄像头的方式存在?
你是用什么软件去开摄像头的,你确定软件选对了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了。谢谢。

顺便问一下,手写板安装后,在系统里面是作为USB键盘存在还是以USB摄像头的方式存在?
你是用什么软件去开摄像头的,你确定软件选对了摄像头?

这个没注意,应该是USB键盘,摄像头是免驱的,所以直接插上就能用,没装手写板使用正常,装了手写板驱动摄像头就是黑屏。一直没解决,所以现在只能用逍遥笔模拟手写板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