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编程

楼主(2010-05-28):
求s7-200编程
我现在正在用西门子的S7-200,程序主要是实现欧姆龙拨码开关(A7PS)量通过显示器(D1SA)显示出来,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呀?急求,谢谢!
程序
欧姆龙

网友A:
可否描述下欧姆龙拨码开关?我没有听说过这些专业术语,所以,,想帮也帮不了,呵呵,不理解。

网友B:
将拨码开关的值(如1234)显示在显示器上面,用的是西门子的PLC(S7-200)。

网友C:
到Siemens网站下载使用说明

网友D:
编程不难,关键不明白拨码开关这个概念

网友E:
现在的问题是想把一个数字输出,比如这个数字是2,那么它在8位存储器中是00000010,传输的时候是并行传输的,可是因为只有一根数据线,所以怎么 把它串行输出呢?就是先给0,再给0,再给0,再给0,再给0,再给0,再给1,在后给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