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P的疑问

楼主:
大家好,请问WINCE5.0的XIP想加快启动速度,MULTIBIN是XIPKERNEL.BIN和DRIVERS.BIN等等.吧!

如果下载XIP.NB0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也只先加载一小部分到内存,以加快启动速度呀?还是一定要下载XIPKERNEL.BIN和DRIVERS.BIN,CHAIN.BIN等文件呀?

网友:
先下载XIP.BIN 到FLASH,完成以后,再下载XIPKENRNAL.BIN ,到FLASH,这样启动的时候,EBOOT就会只复制
XIPKENRNAL.BIN 到RAM ,这样系统就会起来了

网友:
引用楼主 sunboyljp 的回复:
大家好,请问WINCE5.0的XIP想加快启动速度,MULTIBIN是XIPKERNEL.BIN和DRIVERS.BIN等等.吧!

如果下载XIP.NB0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也只先加载一小部分到内存,以加快启动速度呀?还是一定要下载XIPKERNEL.BIN和DRIVERS.BIN,CHAIN.BIN等文件呀?

这样它还是会加载全部XIP。NBO到RAM中的,最好用CHAIN。LST下载到NAND中,这样EBOOT会先加载XIPKERNEL.BIN到RAM中,然后根据需要加载其它东东,这方法是可行的.
当然也可以下载XIP。NBO到NAND中,那就要写两次了,先写一次XIP。NBO到NAND中,再写一次XIPKERNEL.BIN到NAND中,这方法我没试过,只供参考.

网友A:
如果下载XIP.NB0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也只先加载一小部分到内存,以加快启动速度呀?
是,但是主要是为了节省ram,启动速度上没啥效果,有人用的时候还会让启动速度变慢呢,因为要解析一些结构体

网友B:
谢谢各位了呀,GUOPEIXIN说的应该有错误吧?我是问:“如果下载XIP.NB0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也只先加载一小部分到内存”,你说是,应该回答 “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载XIP.NB0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也只先加载一小部分到内存,以加快启动速度呀?
是,但是主要是为了节省ram,启动速度上没啥效果,有人用的时候还会让启动速度变慢呢,因为要解析一些结构体

我的是9秒变成4.3秒,启动速度上有明显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了呀,GUOPEIXIN说的应该有错误吧?我是问:“如果下载XIP.NB0启动的时候会不会也只先加载一小部分到内存”,你说是,应该回答 “不是”吧!

只先加载一小部分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