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60实现预置数

楼主(2010-05-13):
74ls160实现预置数
两片160实现预置数10,然后根据时钟为1赫兹的频率计数
计数
频率

网友A:
160是可预置的十进制同步计数器。配置好预置端和几个控制信号,然后就可以输时钟到CP端。两片的话,就是用到了溢出端,将溢出端接到第二片的时钟输入端,当第一片溢出,第二片就加1。。。。。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读电子的,假如是,你拿出数电书,看吧,里面肯定有的,160,161计数器都有讲,而且以前考试经常考。
或者在网上找资料,很多。我也顺便Google了一下,很多,包括中文的,这不能上传,所以,楼主自己去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