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识别串口

楼主:
我在做一个PDA识别蓝牙串口,EVC编译 和VC差不多的
我用了个CSerialPortEx类 用InitPort(this, i )可以识别出蓝牙串口(PDA是串口8)但是同时也识别出了几个不可用串口,
这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分辨出那个就是蓝牙串口呢?谢谢啦
CSerialPortEx m_Port;
for(int i = 1; i <=9; i++)
{
  if (m_Port.InitPort(this, i ))//初始化COM:
  {
        可以识别 3 5 7 8(但是8才是蓝牙串口)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19/10/18720368-b2c5-4070-9f87-c686dc0638c7.html
MFC那边我也发帖了 大家可以去拿分 有用的回答啦

网友:
PC上面没研究过,如果是在WIN CE下面的话,
蓝牙的COM口号吗会保存在注册表这个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CI]
你去这里把蓝牙的COM口读取出来,就能识别出来你枚举出来的哪个COM口是蓝牙口了。

网友:
楼上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CI]
到Bluetooth下 无HCI啊 有一个Serial但是里面没有串口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CI]
到Bluetooth下 无HCI啊 有一个Serial但是里面没有串口号啊??

我的是在PXA 310的板子上的BSP里找到的,不同的BSP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
你去搜索一下你的注册表里面的Bluetooth,应该可以找到具体的COM口号的。
反正大体思路就是在注册表里找蓝牙的COM口,再将枚举出来的COM口与其对比,
然后得到具体的蓝牙COM口号。

网友:
看看在这个位置有没有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Serial\Ports]

网友:
楼上 谢谢 我在那个帖子上找到了个程序 正研究呢 谢谢哈 你那个位置也没有 我正在找 谢谢啊

网友:
我后来给你发的那两个文件你试试。

网友:
收到了 谢谢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