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alAssignSlotResources 函数出错

楼主:
在使用HalAssignSlotResources的时候提示 :这个安全ID部能指派为此对象的所有者。错误码:0xc000005a

   status = HalAssignSlotResources(RegistryPath,
                                  NULL,
                                  DriverObject,
                                  fdo,
                                  PCIBus,
                                  pdx->BusNumber,
                                  pdx->SlotNumber.u.AsULONG,
                                  &resources);
别的驱动里面也是这么使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请帮忙解决

网友:
帮你顶起,关注结果。

菜鸟来顶贴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我是在虚拟机中区获取一个虚拟设备的资源,可能是因为这个设备没有资源或者是不允许被获取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用在真实设备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起,关注结果。

菜鸟来顶贴

顶贴光荣,把分送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