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调出设置PPPoE拨号的属性对话框?

楼主:
假设已经新建了一个叫“pppoe”的拨号连接。

或者有提供代码直接修改属性对话框中的各项属性也可以(如PAP,CHAP等)

网友:
LZ是想要弹出那个配置框吗?

网友:
看怎么控制控制面板的那部分代码吧,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代码哪里有?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代码可以在"\PUBLIC\WCESHELLFE\OAK\CTLPNL"中找到
CONTROL:这个就是我们在explorer中看到的"控制面板"
LZ研究一下吧,等你好消息

网友:
不对,控制面板中调用的是各个cpl。
我觉得最后应该是由
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CONNMC
控制的。
只是不知道怎么调用。

网友:
        dwRet = RasGetEntryProperties(NULL, L"my con", lpRasEntry, &dwBufferSize, NULL, NULL);
        lpRasEntry->dwfOptions |= RASEO_ProhibitPAP|RASEO_ProhibitCHAP|RASEO_ProhibitMsCHAP|RASEO_ProhibitMsCHAP2;
        dwRet = RasSetEntryProperties(NULL, L"my con", lpRasEntry, dwBufferSize, NULL, 0);

为什么我通过这样设置修改不到?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dthxman/archive/2008/06/24/2582872.aspx,这个我做过,我的博客里有篇讲这个的文章,你看看有用不。

网友:
代码控制已经搞定,不过部分还不知道如何控制,加密部分。
调用系统的对话框也不知道如何实现。

to dthxman: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