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怎样在wince5或模拟器上安装msxml3.dll
whl0808
whl0808

网友A(2009-03-17):
怎样在wince5或模拟器上安装msxml3.dll
如题,我现在用的是模拟器,使用了xml解析器(msxml3)单步发现调用函数CoCreateInstance失败,提示没有注册类别,我判断是没有安装msxml3造成的,从msdn上下载了msxml3.msi,但无法安装,请问该怎样安装呢,需要手动改注册表吗(我的是wince5.0,模拟器是pocket pc 2003 se Emulator-vs2005自带的)
安装
模拟器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B:
肯定有知道的,再顶

网友C:
5.0不支持xml吗?那就自己写一个吧,网上例子不少

网友D:
不支持吗,4.2都支持,不是向下兼容吗,在网上见人说过是支持的,不过需要安装,该怎样装呢

网友E:
我想可以手动把msxml3.dll放上去,然后写注册表,好像是CLSID,该怎么写呢

网友:
COM 需要写注册表的
windows ce 要定制加的,Windows mobile上有

网友F:
TO ultrapro :怎样定制呢,之前没有弄过WINCE,能不能指教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