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卡的初始化过程是怎样的,都会具体的读到哪些文件?

楼主(2009-02-18):
SIM卡的初始化过程是怎样的,都会具体的读到哪些文件?
在一份文档里看到一段话,ME选择专用文件DFGSM并发出首选语言请求。若这个
EF
不可用或ME不支持在EF中的语言,则ME选择一个缺省语言。
EF 不可用怎么理解?
人间

网友A:
你是否清楚EF是什么?

网友B:
是基本文件 具体做什么用不太清楚 ! 刚刚入门请赐教

网友C:
SIM卡的规范是GSM11.10和GSM11.11(不知道记错没有,其中肯定有一本是,而这本的前言肯定会提到另一本)
EF是SIM卡上的最简单的文件系统,由于每个文件保存的内容都很简单,所以这个文件系统是“绝对寻址”的,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目录树。文件必须用序号去检索,EFxxxx只不过是其别名而已。如果某个文件表示的是语言属性,而它的位置上却没有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什么都没有写,或者写了个谁都不认识的东西,就是“不可用”。

网友D:
明白了
1.文件类型分三种 一种透明,一种线性固定 还有一种循环。 这三种类型的数据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2.另外SIM在执行了CHVI证实程序后,ME运行SIM卡阶段请求程,phrase2 是不是向下兼容phrase1,如果是的话,为什么ME还有去识别SIM是phrase2 还是phrase1 , 直接选择phrase2就可以了。

网友E:
1、第一种文件的结构适合存放字符串;第二种文件的结构适合存放结构体数组;第三种我也忘记了。
2、sim卡的物理标准已经改了N次了,最老的sim卡是5V电压驱动的。最先进的至少是1.8V,1.2V的搞不好都有了。很显然,对卡进行phase识别的办法应该是:先用一个很低的电压来驱动试试,如果驱动失败,就加高电压,一直加到5V为止。如果某张卡支持phase1和phase2,而手机也支持phase2,则它会以phase2被驱动。如果手机只支持phase1,则它只能工作在phase1的模式。
我已经告诉你标准文件的编号了,找到并阅读才是正道。SIM相当于一台拥有半双工串口的计算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指望在这里问问题就可以搞定SIM卡未免太……

网友F:
多谢指导 现在正在学习中

网友G(2009-04-30):
主要是读7f20(7fd0,7f25)来判断是否需要输入pin码,以及判断卡片的基本类别。
然后读6fae,判断卡片的阶段
读电话,短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