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及其外扩芯片的,不知道是哪部分出现了问题的问题总结

楼主:
首先 arm软件开发环境rvds,arm7或9+jtag(14针),arm外扩nandflash ,norflash,ram,ad
以下情况都能检测到芯片id

第一种,进入axd中准备下程序时出现对话框,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网上有种说法是arm在加电后读入flash中的错误程序导致,短接flash的busy和地引脚,以干扰一开始加电读错误程序,迫使arm进入调试状态。试过可行,但写进的程序仍然不能运行。

第二种,能进入axd,出现download image,这个时期传进ram里的数据(猜测)可能不正确,导致不能将程序正确写进flash

硬件上电压 波形正常 软件没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以前有同事尽然换掉max3232 修好一个这种问题的

另外大家设计上有什么预先考虑:以后出问题了 好找哪部分出问题了 的方法

网友:
ps:以上提到的各种芯片都换过,只能解决以下一种情况:从NANDFLASH启动且其第0块的启动程序被破坏,这时只能换掉NANDFLASH,重写第0块的数据无效

网友:
第一种学习了!

网友A:
我现在6410 不能读出 ID,用jlink V8咋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6410 不能读出 ID,用jlink V8咋整的。

俺这只用简单的jtag 没用过jlink V8,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