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中播放声音的方法

楼主(2009-08-13):
wince中播放声音的方法
我现在用sndPlaySound播放声音,但是如果有系统弹出对话框播放系统声音时,我先前播放的声音会中断停止,用PlaySound也是如此,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播放声音,不会被其他的声音中断停止
其他
对话框
wince

网友A:
pc机上有一种方法叫做混音,不知道wince上支不支持哦

网友B:
sndPlaySound,最后有个参数设置的,同步或者异步(SND_ASYNC),可以选择当有新的音乐播放时,是否自动停止当前播放。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可以再去看看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