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和没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之间 ...

楼主(2009-05-04):
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和没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之间的区别
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和没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之间的区别,以及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的优点是什么??
操作系统

网友A:
没有的一般都是简单的控制,有的是复杂的控制

网友B:
没操作系统,就简称为“裸奔”。
可以实现功能简单,路径确定的任务。
有操作系统,又分为实时操作系统和非实时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RTOS):uc/osII,vxworks...
非实时操作系统:WinCE、ucLinux等。

网友C:
有操作系统可以更加有效 快速 方便 管理嵌入式硬件有限的资源,还能提供很多接口,有利于开发。

网友D:
还能实现多任务分时运行

网友E(2009-09-10):
具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设备,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硬件资源,同时便于开发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