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专门讨论ce5.0下扩展16c550的问题(在做这个的朋友大家多多发言阿)

楼主:
最近在做wince5.0下扩展串口的驱动,现在想用ce5.0微软提供的串口驱动,移植到AT9261上,即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Drivers\Serial\COM16550.代码看过了.
现在问题是:
1,我要将它改成自己的串口驱动用,看完代码后似乎觉得只用做一些寄存器的配置,总线映射,物理地址转换为虚拟地址,中断转化,但是这个工作在那里做?是否在HWInit中做?哪HWOpen中用不用作这样的工作?
2,在4.2中GetSerialObject根据DeviceArrayIndex创建串口对象,即HWInit函数指针调用SerInit,然后CreateSerialObject,问题是这个怎么实现为每个串口分配资源的?
3,还有注册表中的IRQ地址 是十六进制的么?是系统中断还是物理中断?我看到有的注册表中给了SYS_INTERRUPT的地址。有的是IRQ
4,还有这个IOBase 我按照手册上的地址总是不对 4.2的,这个怎么得来的?按照总线地址计算么?似乎感觉不对啊!

一直做应用的,这周接手搞这个,都星期四了,还没眉目,急啊我。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看完4.2的很清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 平台不是2440是9261

网友:
这是微软给ce5.0的 init函数

PVOID
SerInit(
       ULONG   Identifier, // @parm Device identifier.
       PVOID   pMddHead,   // @parm First argument to mdd callbacks.
       PHWOBJ  pHWObj      // @parm Pointer to our own HW OBJ for this device
       )
{
    DEBUGMSG (ZONE_CLOSE,(TEXT("+SerInit, 0x%X\r\n"), Identifier));
    CSerialPDD * pSerialPDD = NULL;
    if (pHWObj) {
        DWORD dwIndex= pHWObj->dwIntID;
        pHWObj->dwIntID = 0;
        pSerialPDD = CreateSerialObject((LPTSTR)Identifier,pMddHead, pHWObj,dwIndex);
    }
    if (pSerialPDD==NULL) {
        ASSERT(FALSE);
        LocalFree(pHWObj);
    }
    DEBUGMSG (ZONE_CLOSE,(TEXT("-SerInit, 0x%X\r\n"), pSerialPDD));
    return pSerialPDD;
}

]
这是4.2移植到5.0的代码

static
PVOID
SerInit(
        BOOL bIR,
       ULONG   Identifier, // @parm Device identifier.
       PVOID   pMddHead,   // @parm First argument to mdd callbacks.
       PHWOBJ  pHWObj      // @parm Pointer to our own HW OBJ for this device
       )
{
        PSER_INFO                        pHWHead;

#ifdef EXAMINE_BOOTARGS
        PVOID                                *ppBootArgs     = NULL;  // Pointer to pointer to bootargs.
        PHYSICAL_ADDRESS        PhysicalAddress = {0,0};
#endif

        // Note on defaults.  While the PC typcially considers COM1 to be at
        // 3F8, irq4 and COM2 to be 2F8, irq3, NKPC uses COM1 internally for the
        // debugger.  So, when NK tells me to start "COM1" it really means the
        // first one that's available, which is what the PC calls COM2.  Confused?
        // The end result is that COM1 on NK is what the PC considers to be COM2.
        // But wait, there's more.  On a Puzzle, the debugger is on COM2 and the
        // COM1 for NK is ACTUALLY COM1.  So PCs need 2F8 for their port base
        // and Puzzles need 3F8.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 - !!! \r\n")));

        // Allocate for our main data structure and one of it's fields.
        pHWHead = (PSER_INFO)LocalAlloc( LMEM_ZEROINIT|LMEM_FIXED,        sizeof(SER_INFO) );
        if ( !pHWHead )
                return( NULL );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 1- !!! \r\n")));
        if ( ! Ser_GetRegistryData(pHWHead, (LPCTSTR)Identifier) )
        {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2 - !!! \r\n")));
                DEBUGMSG (ZONE_INIT|ZONE_ERROR,        (TEXT("SerInit - Unable to read registry data.  Failing Init !!! \r\n")));
                goto ALLOCFAILED;
        }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 3- !!! \r\n")));
        pHWHead->pBaseAddress = Ser_InternalMapRegisterAddresses(pHWHead->dwIOBase, pHWHead->dwIOLen);

#ifdef EXAMINE_BOOTARGS
        // Allocate a pointer to our bootargs since they may indicate that we don't have
        // access to the hardware resource.

        // First, map the bootargs pointer itself.  Note that I'm reading/writing
        // directly on the physical address.  I can do this since I know this is CEPC and
        // know the adress is not in IO space.  For OEM platforms you would want to do
        // HalTranslateBusAddress first.
        PhysicalAddress.LowPart = BOOT_ARG_PTR_LOCATION & ~0x80000000;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xxx - !!! \r\n")));
        if ( ppBootArgs = MmMapIoSpace(PhysicalAddress, sizeof( PVOID ), TRUE ) )
        {
                DEBUGMSG (ZONE_INIT, (TEXT("SerInit - ppBootArgs (%X) at %X\r\n"), PhysicalAddress.LowPart, ppBootArgs ));
        }
        else
        {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 22222- !!! \r\n")));
                DEBUGMSG (ZONE_INIT | ZONE_ERROR, (TEXT("SerInit - ppBootArgs failure at %X\r\n"), PhysicalAddress.LowPart ));
                goto ALLOCFAILED;
        }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 11111- !!! \r\n")));
        // Now map the bootargs structure itself
        PhysicalAddress.LowPart = (DWORD) *ppBootArgs;
        if ( pHWHead->pBootArgs = MmMapIoSpace(PhysicalAddress, sizeof(BOOT_ARGS), TRUE ) )
        {
                DEBUGMSG (ZONE_INIT, (TEXT("SerInit - pBootArgs (%X) at %X\r\n"), PhysicalAddress.LowPart, pHWHead->pBootArgs ));
        }
        else
        {
                DEBUGMSG (ZONE_INIT | ZONE_ERROR, (TEXT("SerInit - pBootArgs failure at %X\r\n"), (DWORD)PhysicalAddress.LowPart));
                goto ALLOCFAILED;
        }

        // We no longer need ppBootArgs
        MmUnmapIoSpace( ppBootArgs, sizeof(PVOID) );
#endif // EXAMINE_BOOTARGS
RETAILMSG(DEBUGMODE, (TEXT("SerInit4 - !!! \r\n")));
        pHWHead->pMddHead     = pMddHead;
        pHWHead->pHWObj = pHWObj;
        pHWHead->cOpenCount   = 0;

        RETAILMSG(DEBUGMODE,(TEXT("SerInit - IRQ %d = SYSINTR %d\r\n"),
                                        pHWHead->dwIRQ, pHWHead->pHWObj->dwIntID));

        // Set up our Comm Properties data
        pHWHead->CommProp.wPacketLength       = 0xffff;
        pHWHead->CommProp.wPacketVersion     = 0xffff;
        pHWHead->CommProp.dwServiceMask      = SP_SERIALCOMM;
        pHWHead->CommProp.dwReserved1         = 0;
        pHWHead->CommProp.dwMaxTxQueue        = 16;
        pHWHead->CommProp.dwMaxRxQueue        = 16;
        pHWHead->CommProp.dwMaxBaud       = BAUD_115200;
        pHWHead->CommProp.dwProvSubType      = PST_RS232;
        pHWHead->CommProp.dwProvCapabilities =
                PCF_DTRDSR | PCF_RLSD | PCF_RTSCTS |
                PCF_SETXCHAR |
                PCF_INTTIMEOUTS |
                PCF_PARITY_CHECK |
                PCF_SPECIALCHARS |
                PCF_TOTALTIMEOUTS |
                PCF_XONXOFF;
        pHWHead->CommProp.dwSettableBaud      =
                BAUD_075 | BAUD_110 | BAUD_150 | BAUD_300 | BAUD_600 |
                BAUD_1200 | BAUD_1800 | BAUD_2400 | BAUD_4800 |
                BAUD_7200 | BAUD_9600 | BAUD_14400 |
                BAUD_19200 | BAUD_38400 | BAUD_56K | BAUD_128K |
                BAUD_115200 | BAUD_57600 | BAUD_USER;
        pHWHead->CommProp.dwSettableParams    =
                SP_BAUD | SP_DATABITS | SP_HANDSHAKING | SP_PARITY |
                SP_PARITY_CHECK | SP_RLSD | SP_STOPBITS;
        pHWHead->CommProp.wSettableData       =
                DATABITS_5 | DATABITS_6 | DATABITS_7 | DATABITS_8;
        pHWHead->CommProp.wSettableStopParity =
                STOPBITS_10 | STOPBITS_20 |
                PARITY_NONE | PARITY_ODD | PARITY_EVEN | PARITY_SPACE |
                PARITY_MARK;

        pHWHead->fIRMode = bIR;
        pHWHead->s2440COM.UseIrDA = bIR;

#ifdef EXAMINE_BOOTARGS
        // Don't actually init the hardware if it is being used for debugging
        if ( ((pHWHead->pBootArgs->ucComPort == 1) && (pHWHead->dwIOBase == COM1_BASE)) ||
                ((pHWHead->pBootArgs->ucComPort == 2) && (pHWHead->dwIOBase == COM2_BASE)) ||
                ((pHWHead->pBootArgs->ucComPort == 3) && (pHWHead->dwIOBase == COM3_BASE)) ||
                ((pHWHead->pBootArgs->ucComPort == 4) && (pHWHead->dwIOBase == COM4_BASE)) ) {
                DEBUGMSG (ZONE_INIT|ZONE_ERROR, (TEXT("\r\nSerInit - Skipping hardware init of debug port\r\n\r\n")));
        } else
#endif
        {
                DEBUGMSG (ZONE_INIT|USERDBG, (TEXT("SerInit - Init 16550 data\r\n")));
                SL_Init( pHWHead, pHWHead->pBaseAddress, 1,
                                EvaluateEventFlag, pMddHead, (PLOOKUP_TBL)&BaudTable);
                DEBUGMSG (ZONE_INIT,
                        (TEXT("SerInit - Disabling UART Power\r\n")));
                SerSetOutputMode(pHWHead, FALSE, FALSE );
        }

        return (pHWHead);

        ALLOCFAILED:
        if ( pHWHead->pBaseAddress )
                VirtualFree(pHWHead->pBaseAddress, 0, MEM_RELEASE);
        if ( ppBootArgs )
                MmUnmapIoSpace( ppBootArgs, sizeof( PVOID ) );
        if ( pHWHead->pBootArgs )
                MmUnmapIoSpace( pHWHead->pBootArgs, sizeof(BOOT_ARGS) );

        LocalFree(pHWHead);
        return (NULL);
}

明显思路很清楚。。。

网友A:
GOOGLEMAN已经搞定了

网友B:
微软写好了,移动到BSP下,加个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GLEMAN已经搞定了

他也是把4.2的移植过来的,在2440的5.0上。这个问题不但。现在想用微软提供的。我到国外网上翻论坛的时候他们都说微软提供的这个很稳定。
铁了心了,要把它移植到9261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软写好了,移动到BSP下,加个注册表就可以了。

我觉得也是这样,不要再SerInit种作点工作么?还有这个IObase 的东东?是16进制么?怎么算,如果接到地址总线上。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
    "SysIntr"=dword:13
    "Irq"=dword:3
    "IoBase"=dword:02F8
    "IoLen"=dword:8
    "DeviceArrayIndex"=dword:0
    "Prefix"="COM"
    "Dll"="Com16550.Dll"
    "Order"=dword:0
    "Priority"=dword:0
    "IsrDll"="isr16550.dll"
    "IsrHandler"="ISRHandler"
这是pb help中的注册表.

网友:
注册表的东西都是16进制

网友C:
郁闷今天又被调去做应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郁闷今天又被调去做应用了.

应用好,项目变化快,项目奖金才多。

俺们公司也想安排我去做应用,但是我不愿意,他就不强逼了。

我现在把一些驱动移植,或者修改到新产品上了,

貌似公司一点都不着急。很多应用软件都是和GPS/GIS导航相关的,我想测试一下。但是他说不着急。

我是众多同学当中最自由,最轻松的了。

你什么公司啊,怎么会这样啊,做摇摆人对自己和公司都是非常不利的,不会是两三个人搞研发的那种吧。

网友:
呵呵 偶也是搞GPS和GIS相关的 不过还有GPRS WIFI ZIGBEE呵呵。。

不是被调来调去,是公司想在另一款工业级别的ARM上形成基础平台,刚好手上没事作了,经理就让做前期的预研!现在又立了项目了,就让撤出来了。
有空我会把这个移植好的,再写总结吧:)

网友:
刚在wince6.0上调通了16550,回答你的问题。
1,我要将它改成自己的串口驱动用,看完代码后似乎觉得只用做一些寄存器的配置,总线映射,物理地址转换为虚拟地址,中断转化,但是这个工作在那里做?是否在HWInit中做?哪HWOpen中用不用作这样的工作?
    答:这些只需要设置注册表项就可以完成
        "Irq"=dword:40
        "IOBase"=dword:7F005C00

2,在4.2中GetSerialObject根据DeviceArrayIndex创建串口对象,即HWInit函数指针调用SerInit,然后CreateSerialObject,问题是这个怎么实现为每个串口分配资源的?

答:在驱动加载时会分别调用4个串口dll分配四个串口的资源。

3,还有注册表中的IRQ地址 是十六进制的么?是系统中断还是物理中断?我看到有的注册表中给了SYS_INTERRUPT的地址。有的是IRQ
答:IRQ物理中断,sysintr系统中断,sysintr通过调用物理中断转系统中断得到的,当中断触发时系统先知道irq,再根据你irq所绑定的sysintr获取sysintr,而中断事件就是和sysintr绑定的。如果注册表中有sysintr,则在在驱动之前必须人为的调用OALIntrStaticTranslate函数进行irq和sysintr的绑定。

4,还有这个IOBase 我按照手册上的地址总是不对 4.2的,这个怎么得来的?按照总线地址计算么?似乎感觉不对啊!

答: IOBase 根据你16550所接的ap的片选得到的

网友:
借宝地一用
想问gooogleman个问题,你在ce5.0下的2440板子上,移植16550的驱动就是直接用微软的那个dll,然后通过修改注册表中的内容就实现了吗?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把微软的代码拷贝一份出来后,加入bsp中后,编译有错,是WINCETARGETFILE0的问题,注释了这个后就不能生成dll了,正郁闷在这里,不知道我的路走的对不对。
呵呵,给个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