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学习教材

楼主(2009-07-15):
请教驱动学习教材
我是刚入职的新员工,目前从事的工作是arm开发板的底层硬件驱动,比如网卡、CF卡、Flash等驱动,属于没有操作系统那种。最近一直再看程序和原件的datasheet,总感觉看得不是很明白。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和书籍推荐一下,自己想系统深入学习一下,想尽快能上手,适应工作。非常感谢!
学习
工作
FLASH
程序
开发

网友:
linux设备驱动开发

网友A:
没有操作系统,如果现在没什么感觉。建议看看《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这本书,前面的章节是讲裸机驱动的。
最好自己买个开发板。单片机的也可以。先试试简单的驱动。很多都是触类旁通的。加油

网友:
刚开始“datasheet看得不是很明白”,这是正常的。
第一次看datasheet都是先看总体、大概的框框条条就行,
知道了大概有什么内容了,以后在使用时,就具体详细的看。
一般看datasheet是要看好几遍的,才可能全面了解。

网友B:
ARM的学习,实际操作非常重要,
你实际操作了才会知道学到了没有,会使用了没有,
所以要搞个开发板实验下~~

网友C: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D:
《Windows驱动开发技术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