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Net 3.5 使用C#定义定长结构体

楼主:
在WinCE平台下,StructLayoutAttribute中居然没有Pack属性,导致我不能指定struct按照一个byte对齐,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StructLayout(LayoutKind.Explicit,Size =5)]这样的方式来迂回达到我的目的。
代码如下

        [StructLayout(LayoutKind.Explicit,Size =5)]
        public struct test
        {
            [FieldOffset(0)]
            public int i;
            [FieldOffset(4)]
            public byte b;
        }

然后计算test的长度:

        test t = new test();
        int len = Marshal.SizeOf(t);//len=8

结果计算结果为8!!!

在WinCE平台上,要指定struct的内存布局,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Size=10)]
        public struct test4
        {
            public int i;
            public byte b;
            public char c;
            public int j;
        }

如果我强制指定该结构体的长度 则会在运行期给出“An unhandled exception of type 'System.TypeLoadException' occurred in Unknown Module.”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