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wince6.0内核时的BSP驱动选择

楼主:
定制内核时,在Catalog Items view中的Device Drivers和Third Party中都有一些驱动,请问有什么区别?没在Device Drivers中勾选Display的驱动是不是显示器会黑屏?

网友A:
这些是要沟的,除了BSP,微软还有很多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要沟的,除了BSP,微软还有很多代码。
我定制了个内核,在板子上启动后却黑屏。是不是定制的时候display驱动部分出错了呢?还有什么地方出错能导致黑屏?

网友B:
一般不用Device Drivers的显示驱动吧,除非用到VGA之类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用Device Drivers的显示驱动吧,除非用到VGA之类的东东
对,我看了BSP里自带的一个SampleDesign,里面也是没有选择Device Drivers里的东西。那么黑屏时为啥呢?

网友B:
首先请确定你组件包括了UI,然后请确定你的LCD驱动加载没,再次请确定你的LCD驱动适用你所用的硬件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请确定你组件包括了UI,然后请确定你的LCD驱动加载没,再次请确定你的LCD驱动适用你所用的硬件环境.
我没有lcd,外接了显示器。

网友B:
我倒,VGA驱动总得要写吧,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VGA驱动总得要写吧,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我没试过/
嘿嘿 不要怪我菜,外接显示器的情况要写VGA驱动啊,难怪定制了很多遍都黑屏,写完了是不是放在Drivers这个文件夹里,定制系统时候加进去即可?

网友C:
请LZ 用打印信息来判断原因,

-
黑屏的原因:
1、LCD驱动,如果你显示的设备连驱动都没有,怎么显示, 但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信息看内核是否起来!
2、没有加 Shell 组件也不会显示
3、背光从未开启
4、内核就没有跑起来

---
Good 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LZ 用打印信息来判断原因,

-
黑屏的原因:
1、LCD驱动,如果你显示的设备连驱动都没有,怎么显示, 但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信息看内核是否起来!
2、没有加 Shell 组件也不会显示
3、背光从未开启
4、内核就没有跑起来

---
Good Luck!
谢谢你的回答,怎么用串口打印信息呢?我刚接触这个东西。还有我用的是外接显示器没有lcd屏,要自己编写VGA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