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zigbee无线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急!关于zigbee无线模块的问题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关于zigbee实现矿井管理的设计,我想问问在井下的节点中用S3C44B0X处理器和cc2420实现行吗?他们容易连接电路图吗?软件编程是不是很复杂啊?急需解决,谢谢!
软件编程
无线
处理器

网友A:
cc2420用SPI接口
44B0没有 只好IO模拟了~
要实现矿井管理 那就得组网了~
ZigBee组网容易么?没用过 不知道~

网友B:
S3C44B0X处理器和cc2420不能直接连接吗?

网友C:
啥叫直接连呢?
cc2420 用的是4 wire spi
你就找个有spi接口的mcu吧 44B0没有 还得模拟~
stm32 48脚的 也就10多块,便宜又好用多好啊~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矿井下面情况很复杂。zigbee到了下面没有用武之地啊。有兴趣ansen@lustech.com.cn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