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入的差分模拟电压怎么隔离?

楼主:
如题,外部输入0~5V的模拟差分电压,需要隔离后再送到A/D进行采集,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对输入的模拟差分信号进行隔离?万分感谢!

网友:
有一种办法是调制后用变压器传送这样的信号,当然可能需要先把差分信号变成单边的.

模拟信号,隔离的代价比较大. 如果要保持不失真,代价就更大.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的关注!
现在打算采样这样的一个方案:输入的差分信号经仪表放大器后(DC-DC单独供电),转换为单端信号,再送到隔离AD——AD202进行隔离,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实现了真正地隔离?

网友A:
用线性光耦也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成本好像低点。要是不怕麻烦,可以先转换,再隔离,就是过程复杂了。

网友B:
隔离现在常用的就是变压器与光耦,楼主是仪表上用的吗,要是可以找一找专门的隔离器

网友C:
个人感觉比较难,本来你用到AD检测,估计是要求比较严格的了。那么模拟信号隔离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偏差,比如一般的变压器光耦等。。我不知道楼主的项目能不能忍受这样的误差。有条件的话,最好就先转成数字信号,再直接传输过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线性光耦也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隔离,成本好像低点。要是不怕麻烦,可以先转换,再隔离,就是过程复杂了。

您的意思是先AD采样,然后再用光耦隔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并不能实现真正地隔离!因为信号地与我板上地没法隔开。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现在常用的就是变压器与光耦,楼主是仪表上用的吗,要是可以找一找专门的隔离器

谢谢!不是仪表上用的,是做的一个测试项目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比较难,本来你用到AD检测,估计是要求比较严格的了。那么模拟信号隔离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偏差,比如一般的变压器光耦等。。我不知道楼主的项目能不能忍受这样的误差。有条件的话,最好就先转成数字信号,再直接传输过来,呵呵。

误差是±1%,我这边大部分人用的隔离方法是AD202,但都是单端信号,不适用我这个差分信号隔离。不知道您后面说的条件是什么?以及怎么实现转换成数字信号直接传输且真正地隔离输入信号和板上信号?

网友:
学习中,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