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漏电检测方法

楼主:
目前正在做一款电池供电的产品,但是在耗电方面遇到了点麻烦。
此产品睡眠时电流为1uA,每一秒钟内会有5ms激活时间,激活时电流为20mA,激活完毕后重新睡眠,理论上来说平均电流在100uA以内,如果一颗100mAh的纽扣电池可以用1000个小时,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用了48小时电池就从3.2V掉到了2.95V。
用万用表测试它的激活时候电流发现有的时候电流偏大,会在200-300uA左右,而有的时候又正常30uA左右,每次激活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耗电又不一样,故怀疑是PCB板漏电导致,所以请教高手提供小弟一个检测漏电的方法,最好用万用表就能检测。
如果能指出耗电快其他可能的原因更好,谢谢了。

网友:
在不考虑任何情况下:
首先你平均的电流大约在101uA,而且CR的纽扣电池的自放电有点大,并且CR电池估计只有80%不到的电量是在能保证电压的情况输出的,
所以你的工作时间大约为:(100*1000*0.8)/101=792小时。

另外楼主一定没有好好看看CR电池的技术手册,CR电池的工作电流肯定达不到20mA,一般200mAH的CR电池的的标准工作电流也肯定远远小于1mA,怎么可能满足你20mA的激活电流。
5ms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CR电池而言,要求5ms的20mA,简直类似于快速放电,此时的电流损耗已非可用理论计算,就相当较小电阻的短路,超负荷工作,寿命肯定无法保证。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上回答,我确实没看过电池的手册,但是目前很多产品用的电池在正常工作时确实达到了10mA以上,像无线通信方面的发射和接收在10mA已经算很低功耗了,所以我潜意识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们目前做的这个产品用的肯定是CR电池,其他类似产品也是用的这种电池,不知kyzf兄弟能否给个说明,他们是怎么使用的?

或者说20mA的瞬间电流持续多长时间合理?目前5ms内也不完全是20mA工作电流,大概有1.2ms为20mA,1ms为13mA,其他时候电流不超过1mA。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电池与一个容量大的电容进行并联,
从而在睡眠时,采用CR电池采用非常小的电流对 大电容进行充电,直到充满,

而在激活时,采用大电容进行放电来对系统进行供电,你可以看看电容的特征曲线,其放电能力远远超过CR电池,其实CR电池 本质就是一个电容。

目前业内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一般CR电池作为备用电池和静态的工作电源,而采用大电容作为瞬时工作的电源。

网友:
恩,谢谢你,我刚被你一提去查了下这方面的资料,一般说电容越大越好,但用于是用贴片的,加上焊盘大小,目前最大可以用10uF的,你看合适不?使用两个电池,并联两个10uF的电容。

网友:
kyzf兄弟可由认识做电池做的比较好的供应商?目前总感觉电池不能达到设计要求,估计使用CR2032的电池都还不够用哦。

网友:
10uF电容量太小了...20mA电流,把电容电量全放掉,也只够0.5毫秒

网友:
呵呵,先谢谢了,继续怀疑大家的回答,获益匪浅啊。
我再做实验中

网友:
1秒钟1uA的电流应该是充不满电容的,谁能给个简单一点的公式计算我这种情况下使用多大的电容合适?

另外测试PCB漏电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单片机休眠的时候,功耗太大了,

你用msp430f2013 看看,

一节纽扣电池,做报警器,可以8年换一次电池,

pcb的设计,应该是你费点的问题吧

网友:
公式就是: IT=CU,其中I是电流,T是时间,C是电容,U是电压变化

网友:
如果电流达到了uA量级,就不是PCB的漏电流,检查其它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