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分析一下crc的误码率

楼主(2009-04-09):
来分析一下crc的误码率
在CRC8中出现了误码但没发现的概率是1/256,CRC16的概率是1/65536,而CRC32的概率则是1/2^32,那已经是非常小了,所以一般在数据不多的情况下用CRC16校验就可以了,而在整个文件的校验中一般用CRC32校验。
如何理解,是否要用概率论的模型去解释?哪位大侠来提点一下。
模型
数据
误码率
概率论
如何

网友A:
没人回答,我顶。

网友B:
就是概率論.
一般的通訊都是容許一點錯誤率的, 如果2^32個碼位才會有一次錯誤, 就在實際生活中基本上不會有了. 買彩票中500萬 出門被隕石砸死都比這個概率大.

网友C:
原理就是: 小概率事件不會發生. [概率論教材上有這句話]

网友D:
这好理解,用少量字符来表示大量字符的概要,就是crc或者hash。少量字符的表现能力是有限的,一个字节就只能表示256种,所以数据的总量超过256个必然会导致crc8重复。

网友:
4楼的话精辟,但是能否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出发,去推导出这个概率。

网友E:
我也不太清楚
問的比較專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