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痴问题。。希望解决!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mage_cfg.h"
#include "s3c2440x_lcd.h"
#include
//------------------------------------------------------------------------------
//  Definition

#define MAXLOGONUM           18
const char   LOGOTag[8]={'A','M','O','I','L','O','G','O'};

static DWORD  PowonLogoNum=0;
DWORD ChgLogoNum;
DWORD UpdateLogoNum;

static HANDLE g_hSTORE = NULL;

//------------------------------------------------------------------------------
//  Frame buffer

//static USHORT s_frameBuffer[320 * 240];
static LOGOINFO  LogoInfo[MAXLOGONUM];//   the max num of the logo is 10

//Function: InitOrCloseBootstore
//IsInit == True,will init the bootstore
//ISInit == False,will Deinit the bootstore
BOOL InitOrCloseBootstore(BOOL IsInit)
{
    //#ifdef SHIP_BUILD
    if(IsInit)
    {
     g_hSTORE = BootStoreInit(&g_bootStoreInit);
      if (g_hSTORE == NULL)
     {

        RETAILMSG(OAL_INFO, (L"INFO: "
            L"Failed Init store!\r\n"));

        return FALSE;
      }
    }
    else if(!IsInit)
    {
       //BootStoreDeinit(g_hSTORE);
        BootStoreClose(g_hSTORE);
    }
  // #endif

    return TRUE;
}
//------------------------------------------------------------------------------
//
//  Function:  ShowLogo
//
BOOL
ShowPowonLogo(
    )
{
    BOOL rc=TRUE;
    InitOrCloseBootstore(TRUE);

    if(ReadLogoHead() ==FALSE)//读取LOGO头文件失败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  POWON logo read ReadLogoHead fail!\r\n"));
       return rc = FALSE;
    }

    if( ReadLogoAndDisplay(0,POWONLOGO)==FALSE)//读取和显示LOGO失败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POWON logo  ReadLogoAndDisplay fail!\r\n"));
     rc = FALSE;
    }

    InitOrCloseBootstore(FALSE);//初始化失败
    return rc;
}

BOOL ReadLogoHead()
{
   // #ifdef SHIP_BUILD
    UINT16 *pHBuffer,*pInfoBuffer;
    DWORD   TotalLogo;
    UINT16 LogoIndex;
    UINT16 PowonLogoIndex=0,ChgLogIndex=0,UpdateLogoIndex=0;
    LogoRegionHeader  LogoHeader;
    int i;
   /* UINT16 *P1,*p2,*p3;
    UINT32 Pa1,pc3;
    UINT16 a[10]={1,1,2,3,1,3},b[10],c[10];
    p2=b;
    P1=a;
    memcpy(p2,P1,sizeof(a));
    for(i=0;i<10;i++)
    RETAILMSG(1, (L"memory cache to cache %x\r\n",p2));

    Pa1=OALVAtoPA(&a[0]);
    P1 =OALPAtoUA(Pa1);
    pc3=OALVAtoPA(&c[0]);
    p3 =OALPAtoUA(pc3);

    memcpy(p2,P1,sizeof(a));
    for(i=0;i<10;i++)
    RETAILMSG(1, (L"uncache to cache %x\r\n",p2));
    memcpy(p3,p2,sizeof(a));
    for(i=0;i<10;i++)
    RETAILMSG(1, (L"cache to uncache %x\r\n",p3));*/

    pHBuffer = (UINT16 *)&LogoHeader;
    pInfoBuffer = (UINT16 *)LogoInfo;

    if (!BootStoreOpenReservedRegion(g_hSTORE, BOOT_STORE_ACCESS_READ, "LOGO"))
    {
        RETAILMSG(1, (L"INFO: "
            L"Failed open reserved region LOGO!\r\n"));

        return FALSE;
    }
    if(BootStoreRead(g_hSTORE, pHBuffer, sizeof(LogoHeader)) != sizeof(LogoHeader))
    {
         RETAILMSG(1, (L"INFO: "
            L"Failed read logo header from reserved region!\r\n"));
        return FALSE;
    }
   if(memcmp(LogoHeader.LogoTag,LOGOTag,8)==0)
    {
        TotalLogo = LogoHeader.TotalNumber;

        if(TotalLogo > MAXLOGONUM)
        {
            TotalLogo = MAXLOGONUM;
        }
        if(!BootStoreSeek(g_hSTORE,(sizeof(LogoHeader)-sizeof(LOGOINFO))))
        {
            RETAILMSG(1, (L"INFO: "
            L"seek to the headInfo fail in reserved region!\r\n"
            ));
          return FALSE;
        }
        if(BootStoreRead(g_hSTORE, pInfoBuffer, TotalLogo*sizeof(LOGOINFO)) != TotalLogo*sizeof(LOGOINFO))
        {
            RETAILMSG(1, (L"INFO: "
            L"Failed read logo info from reserved region!\r\n"));

            return FALSE;
         }
        for(LogoIndex =0;LogoIndex < TotalLogo;LogoIndex++)
        {
            //POWON logo
            if(LogoInfo[LogoIndex].LogoID == 1)
            {
                PowonLogoIndex++;
            }
            //CHARGE LOGO
           else if(LogoInfo[LogoIndex].LogoID == 2)
           {
               ChgLogIndex++;
           }
           else if(LogoInfo[LogoIndex].LogoID == 3)
           {
              UpdateLogoIndex++;
           }
        }
        PowonLogoNum = PowonLogoIndex;
        ChgLogoNum = ChgLogIndex;
        UpdateLogoNum = UpdateLogoIndex;

        return TRUE;
    }
    else
  //  #endif
    {
        //for debug
        for(i=0;i         {
            RETAILMSG(1, (L"LogoHeader.LogoTag %x\r\n",LogoHeader.LogoTag));
        }
        RETAILMSG(1, (L"INFO: "L"logo not exist!\r\n"));

        return FALSE;
    }

}

//function: ReadLogoAndDisplay;
//argument:
// LogoIndex:  the LogoIndex is begin at 0 to the max logonum -1.
// logo: indicate the  chargelogo or powon logo that should be showed.

BOOL ReadLogoAndDisplay(WORD LogoIndex,LOGO Logo)
{
    //#ifdef SHIP_BUILD
    UINT16 *pBuffer;
    DWORD logosize;
    DWORD  index;

    pBuffer = (UINT16*)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if (g_hSTORE == NULL)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g_hSTORE is not initted!\r\n"));

        return FALSE;
    }

    if(Logo == POWONLOGO)
    {
        if(LogoIndex >= PowonLogoNum)
        {
           return FALSE;
        }
        index = LogoIndex;
        if(!BootStoreSeek(g_hSTORE,LogoInfo[index].LocationOffSet))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seek to the PowonLogo fail in reserved region!\r\n"));

          return FALSE;
         }
    }

    else if(Logo == CHGLOGO)
    {
        if(LogoIndex >= ChgLogoNum)
        {
            return FALSE;
        }
        index = PowonLogoNum + LogoIndex;
        if(!BootStoreSeek(g_hSTORE,LogoInfo[index].LocationOffSet))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seek to the chargelog fail in reserved region!\r\n" ));

            return FALSE;
         }
    }
    else if(Logo == UPDATELOGO)
    {
      if(LogoIndex >= UpdateLogoNum)
      {
        return FALSE;
      }
      index = PowonLogoNum + ChgLogoNum + LogoIndex;

      if(!BootStoreSeek(g_hSTORE,LogoInfo[index].LocationOffSet))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seek to the chargelog fail in reserved region!\r\n" ));

            return FALSE;
         }
    }

    if(LogoInfo[index].Pos.x != 0)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pos.x should be zero!!\r\n"));

       return FALSE;
    }

    pBuffer = pBuffer+ (LogoInfo[index].Pos.y *  LogoInfo[index].Pos.width);
    logosize = (LogoInfo[index].size)* 2;

    if(BootStoreRead(g_hSTORE,pBuffer,LogoInfo[index].size *2) != LogoInfo[index].size * 2)
    {
       OALMSG(OAL_INFO, (L"INFO: "
            L"Failed read logo info from reserved region!\r\n"
          ));
         return FALSE;
    }
    // Start display
    //BootStartDisplay(pBuffer,LCD_ARRAY_SIZE_TFT_16BIT);
//   #endif

    return TRUE;
}

在这段LOGO代码里面,哪一段是换图片需要修改的代码

网友A:
好长的代码

网友:
static USHORT s_frameBuffer[320 * 240];
你去找找使用了这个变量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长的代码

同意

网友:
把那个数组换成你的图片数据应该就可以了。

-----------------------------------------------------
无论您是个人用户,还是企业用户;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高手,飞凌嵌入式总有一款开发板适合您。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愿做您通往成功,成为高手的桥梁。飞凌值得信赖!!
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witech.com.cn
咨询热线: 0312-3113161

网友:
s_frameBuffer[320 *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