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客观比较一下stc系列和avr系列单片机

楼主:
我之前用的是c51,然后顺其自然就用了stc的片子。感觉stc的性价比比51是强了不少。对51做了不少扩展,而且指令周期也缩短了。最近发现用avr的人也不少,于是萌生了想换个芯片的想法。只是听说avr的指令速度比较快,不知道还有没有相对于stc更优越的方面。

网友:
AVR的缺点价格有点混乱影响成本控制,破解容易。
优点芯片设计严密,可以做高可靠性的产品。
stc的没用过不做评价~

网友:
只是了解到STC的芯片可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对于没有并口的PC比较好,尤其是AVR的烧录工具通常都不像ARM的H-JTAG可以设置并口地址。

网友:
没有用过stc的,avr的芯片是开发工具统一!产品系列比较全!但是价格相对偏高!稳定性好!

网友A:
楼主有 机会去深圳 或者广州 看看,了解了解 相关小型工控设备 或者一些精巧的小设备后,

也许才能真正感觉AVR为什么这些年 用的越来越多,其市场占有率为什么越来越快。

主要有几大优点:
1、AVR的单片机型号非常齐全,小到8脚的MCU,成本不到1元;功能丰富的MCU或者ARM就不提了。这对于可持续开发、低成本的支持是STC无法比拟的。
2、高可靠性;在可靠性方面,AVR可以与工业以及汽车电子的主流MCU(飞思卡尔、PIC)相当;
2、功能模块非常丰富;当然STC也不是很差。

当然STC毕竟的国产,楼主要是要求不是很严格,还是支持下国产吧,呵呵

网友:
使用几年AVR,觉得很不错.速度快,稳定性好.
型号齐全,功能丰富.从小至大的功能芯片系列功能,可有多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 机会去深圳 或者广州 看看,了解了解 相关小型工控设备 或者一些精巧的小设备后,

也许才能真正感觉AVR为什么这些年 用的越来越多,其市场占有率为什么越来越快。

主要有几大优点:
1、AVR的单片机型号非常齐全,小到8脚的MCU,成本不到1元;功能丰富的MCU或者ARM就不提了。这对于可持续开发、低成本的支持是STC无法比拟的。
2、高可靠性;在可靠性方面,AVR可以与工业以及汽车电子的主流MCU(飞思卡尔、PIC)相当;
2、功能模块非常丰富;当然STC也不是很差。

当然STC毕竟的国产,楼主要是要求不是很严格,还是支持下国产吧,呵呵

“当然STC毕竟的国产,楼主要是要求不是很严格,还是支持下国产吧,呵呵”
确实对可靠性要求不是很苛刻。若使用avr,倒是可以把盗版的keil换成免费开源的winavr。

网友:
stc的我用过,也有朋友用在项目上,

1.小项目可以,但是存在稳定性问题,做大项目还是不要考虑这个了,

2.芯片可以被破解,个人感觉不太好.

3.芯片资料还不是很完备,很想支持国产,但是用起来太郁闷了,很多东西手册都没写明白,非常闹心.

4.stc的速度是比51快不少呢,比16位的430单片机慢一些,也没有慢太多,不错了.

5.stc的内置ad 也是不错的,比较稳定,但是毕竟是8位的,小项目可以用.

6.至于EMC EMI 就没有做实验了,不过估计 就算做了实验,性能也不能达标的.

个人觉得还不如用arm了,10几元的arm 要不这个性能好很多,速度还快n倍.

网友:
5.stc的内置ad 也是不错的,比较稳定,但是毕竟是8位的,小项目可以用.
---------
有很多10位的了. 不过没有专门的VREF输入,也没有AVDD输入,真实的分辨率不知道能到多少

网友:
一句话,用了AVR,就不想再用STC.
STC对AVR除了所谓的解密费用优势外,其他全比不了.

网友:
AVR好比宝马,那STC就是华晨宝马,STC虽也具备AVR的某些功能但性能上要比AVR差一些个档次

网友:
似乎大多数人都在支持avr,看来有必要尝试一下了

网友:
   STC好,里面的A/D是可以选择10位的,有寄存器可以选择,不要没试过就说人家的是8位的。
宏晶半导体算是不错的,服务态度好,资料也很齐全,某些指令是1机器周期1指令。
   坚决支持国产!

网友B:
stc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在线仿真,其它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在线仿真,其它还不错

从来没用过仿真,都是直接在实际板子上调试-_-!

网友:
STC单片机内部有大量的EEPROM,还用什么仿真器呀!
我一般是将数据写到EEPROM中,再用串口打印出来,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在线仿真,其它还不错

从来没用过仿真,都是直接在实际板子上调试-_-!

不用仿真直接调试,所以会一个简单的问题郁闷很久!例如你的步进电机问题!有仿真就很容易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最大的缺陷是不能在线仿真,其它还不错

从来没用过仿真,都是直接在实际板子上调试-_-!

不用仿真直接调试,所以会一个简单的问题郁闷很久!例如你的步进电机问题!有仿真就很容易出来了!

我当时学51的时候,仿真器买了3个

网友:
说起STC与AVR比较,因为一些旧测试项目中,还有放着12C系列.就讲一下.

EEPROM
STC那个是伪EEPROM,宏晶有点不老实,明显是Flash自刷,操作较麻烦.
AVR那个是真EEPROM,可以单字节修改.

STC的1T水份太大,单周期指令很小,而常用的指令都是2-4周期.拆扣大打.
AVR的1T也有水份,不过1-2周期占大部分.

至于执行效率,还是算了(AVR对51核优势太明显了)

STC电压适用范不够宽,3.3V 5V要分开系列.
AVR是电压范围是1.8-5.5 大范围通用.

STC功耗偏高, 做低功耗不太合适(不过很多51都有这问题)
AVR现在新系列低功耗不错.快直逼MSP430了.

外围资源,都差不多,应有的都有了

工业稳定性,还是算了,国产山寨不敢乱用.

位操作问题,很多人讲AVR没有位操作,实际上AVR是有的,也可以用C语言的位域操作,很方便.

至于破解问题.我想但凡常用的,都会有人搞破解.越常用,就越多人研究,费用也便宜
不过AVR最近的新货,市面上好像还没有破解.

最后不得不讲一下STC的宣传手册
纸质不错(文字太醒目了),其他中最醒目,就是那个什么高贵血统.全球最大的51.....
然后又亲什么祖母intel,父亲什么....母什么..... 最后还有什么单片机中J10战斗机
宣传口号太逗了,简直强得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不得不讲一下STC的宣传手册
纸质不错(文字太醒目了),其他中最醒目,就是那个什么高贵血统.全球最大的51.....
然后又亲什么祖母intel,父亲什么....母什么..... 最后还有什么单片机中J10战斗机
宣传口号太逗了,简直强得无语....

看的够仔细的,我一直都没注意-_-!

网友:
AVR和MSP430很流行

网友:
我也是学习嵌入式的,虽说是学嵌入式,但是自觉得应该从单片机开始学起,我的整体思路是这样的:学好STC89C52单片机、过渡到ARM。听各位所说,AVR优于STC,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应该学完STC还要学AVR?各位给我支支招,谢谢。

网友:
回楼上,都一样,只要花时间去学

网友:
看了帖子才知道原来AVR很不错,我只用过STC的,反正就是8位机入门嘛,哈哈。不过我感觉我用的STC的5410那款功能真的很强大了

网友:
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承认STC比较山寨  但是支持国产也是没有错的

翻过STC手册的人第一印象就是雷人啊!! 说真的 因为结构相当不严密 另外头几页吹得不得了(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山寨机)  但是有一样是好的 至少手册很实用 比如什么功能怎么使用 至少还能找到个程序 比如初始化 一目了然 不多说了 点到为止

总得来说STC适合那些成本要求不太苛刻 使用环境不太复杂的应用
1T吹得确实大了点 我觉得真实速度应该在3T左右

再说说AVR 确实是不错的东西 实力也确实在51之上

但是AVR的"祖母"不好 这是很大一个问题
说到8位机的事实标准就是51 51核的单片机非常多 但是说实话个人觉得51设计的并不“美”

我的观点 楼主不一定要学AVR 因为毕竟是一个厂家的技术 现在AVR早就不是什么高性能了 学也学点ARM类单片机 我就是先学51 然后ARM7 之后就打消了之前学AVR的念头 呵呵

熟练使用AVR的人说AVR好 我一点也不怀疑o

网友:
stc的手册真的很雷人啊 看过的都知道

网友:
偶个人对STC的感觉不错

虽然做的东西不太多,不过不管是学生用还是之前在公司里开发

都没掉过链子,可能是我人品好,嘿嘿

另外我超级喜欢丫的串口直接下程序的功能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真是一大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超级喜欢丫的串口直接下程序的功能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特别是对初学者来说真是一大福音

串口下载简直太好了,我自己焊了个下载电路就可以了,当时那个感觉爽啊。

网友:
非常棒的论坛、学习了。
希望有一天有我一席之地。

网友:
STC是国货吗 ?我记得宏晶自己做不出吧,好像是美国还是台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