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9-16):
请教 关于示波器的使用问题。
请问一下:
1、示波器通常状态上可测量的电压范围。
2、如果测量200V左右的电压,是直接测量,还是要加什么其他的探头。
谢谢大家。
测量
示波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 测压范围不是很一致 看精度 范围
一般示波器200v的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B:
以泰克系列示波器为例,例如TDS2000,其最大输入电压为300V RMS
可以直接测量,普通探头一般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C:
探头补偿是什么作用?

网友D(2010-03-20):
一般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