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00/6410的CAMERA接口最大允许的输入视频源水平大小只能为640像素?不可能吧!

楼主:
S3C6400/6410的CAMERA接口最大允许的输入视频源水平大小只能为640像素?不可能吧!

网友:
Prescaled input Max Hsize-------- 640 pixels怎么理解?

网友:
不会吧,640才多少像素

网友:
我一设置到720的水平大小,右边的区域就显示为横线,左边图象显示到还算正常。不懂CAMERA的原理啊!

什么PRE-SCALER,什么MAIN-SCALER。

网友:
bypass通道允许最大为4096像素,这个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A:
不可能,m8的camera拍照支持2048x15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m8的camera拍照支持2048x1536

那是CODEC通道的支持像素。

网友:
有两个通道

1》PREVIEW
2》CODEC

网友A:
preview支持的宽是720*32bite
所以如果输出16位,宽最大720*2=1440像素
如果输出24或32位,宽最大720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eview支持的宽是720*32bite
所以如果输出16位,宽最大720*2=1440像素
如果输出24或32位,宽最大720像素

应该不是这样理解吧!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
看6400/6410的DATASHEET有下面的限制的!

对于6400:Prescaled input Max Hsize -----640 pixels----最大为640,怎么允许输入大于640的图象?用BYPASS通道才能输入大于640像素的图象?

对于6410:Prescaled input Max Hsize -----720 pixels----最大为720,怎么允许输入大于720的图象?用BYPASS通道才能输入大于720像素的图象?

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理解?

网友:
argetHsize_Pr and TargetVsize_Pr must not be larger than Camera SourceHsize and Camera SourceVsize.
DMA input source size don't care. Line Buffer size for Rotation is 320 Words per line. (It means that max
TargetHsize is 320 pixels when RGB888/666 & Rot90_Pr=1).

这句也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Note! Preview path contains 320 pixel line buffer for rotation. Therefore, upper 640 pixels, input images must
be pre-scaled by over 1/2 for capturing valid preview image.

这句也不知道怎么理解。

网友:
继续顶起来

网友:
再顶一下,怎么没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