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响应时间快的继电器型号 或者替代品

楼主(2010-05-05):
求响应时间快的继电器型号 或者替代品
各位帮帮忙哈……
我的电路是一个充好电的200V的10uF电容对一个小电阻(100-3000欧不定)放电,当电容上只有2V电的时候断开放电回路,进行其他测试。由于放电回路电阻小,所以放电极快。
原来我用了一个松乐继电器,但是没有考虑到他的响应时间,后来查了响应时间大约5ms,也就是说等他响应完了电容上早已不是2V的电压了。所以想找一个响应时间快点的继电器,不知道有没有合适这种的?
考虑到继电器是因为一开始电压很高(从200开始往下降的),一般模拟开关好像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压吧?
如果没有快速响应的继电器,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
谢谢,谢谢!
继电器
电容
替代品

网友A:
霍尔开关,或者自己用分立器件设计电路.MOS

网友B:
用MOS管怎么设计电路呀?能不能给个图呢?
我倒是看到一个关于晶闸管用作无触点开关的。想问一下,在阳极和阴极两端电压为200V时,直接用单片机的端口控制控制极可以么?

网友C:
一般来说,单片机口假如输出5V的话,应该可以触发可控硅的。具体要看什么型号的可控硅,算算它是否满足触发电流。我在若干年前试过,用74系列的TTL电平控制过市电,,是成功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