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
/*******************************************************************************
//函数名:void Print6(INT8U xx, INT8U yy, INT8U ch1[], INT8U yn)
//功能:显示6*8字符串
//输入:xx ,yy 坐标,ch1待显示的字符串,yn是否反黑
//输出:无
********************************************************************************/
void Print6(INT8U xx, INT8U yy, INT8U ch1[], INT8U yn)
{
    INT8U ii = 0;
    INT8U bb = 0;
    unsigned int index = 0 ;

    SetRamAddr(xx , yy);
    while(ch1[bb] != '\0')
    {
                index = (unsigned int)(ch1[bb] - 0x20);
        index = (unsigned int)index*6;
        for(ii=0;ii<6;ii++)
        {
            if(yn)
            {
                Lcdwritedata(FontSystem6x8[index]);
            }
            else
            {
                Lcdwritedata(~FontSystem6x8[index]);
            }
            index += 1;
        }
        bb += 1;
    }
}
上述程序中如何实现for()怎么循环啊? 不见ii变化啊?

网友:
for(ii=0;ii <6;ii++),执行一次循环,ii就自加1啦,怎么会没有变化呢.

网友:
index = (unsigned int)(ch1[bb] - 0x20);
        index = (unsigned int)index*6;
这一段程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减去0x20,后边还要乘以6?

网友:
周工开发网-淘宝店开张,三款周立功99元开发板强烈推荐!

EasyARM1138  (Cortex-M3核arm开发板)(99元)

EasyARM2103  (arm7内核开发板)(99元)

EasyFPGA030  (FPGA开发板)(99元)

网站:www.01zg.com
淘宝:shop37086041.taobao.com

网友:
index = (unsigned int)(ch1[bb] - 0x20);
可能和ASCII码0x20前为不可见字符有关,具体要看屏的字符集.
index = (unsigned int)index*6;
应该和下面循环有关,关系到字符的显示.

网友:
index = (unsigned int)(ch1[bb] - 0x20);
以0x20为ASCII码的字符为空格,0x21为“!”,依次类推,你可以查看ASCII表,一看就明白了,
若在字符集中以0x20为第一个字符,则(ch1[bb] - 0x20)==0时就表示该字符去第一个也就是空格,==1时
表示取第二个字符也就是感叹号,以此类推。
index = (unsigned int)index*6;
因为我们的字符是6*8的,所以要有六组数据才能显示出这一个字符。
这下明白了吧。

网友:
明白了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