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和SDHC卡在驱动上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
大家好,最近为SDHC卡驱动的问题头痛
我开发板上原来支持SD卡,bsp是由4.2升级到5.0的
现在想改成支持SDHC卡,可是改来改去就是不行
大家指点下啊

网友:
你得严格按照硬件手册来改,这个东西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我看网上有关于支持SD卡驱动改成SDHC卡的帖子,但是改后没有效果啊

网友:
偶看来都一样,不过偶都没深入过只是修修改改

网友:
sd卡插入检测是采用中断方式吗?我现在插入卡后,好象没有检测到

网友:
建议LZ去看看CE SD系统的架构。
是否能检测到SD卡插入,是由CPU中断系统和SDHC驱动决定的。
是否支持4GSD卡(也就是SD2.0规范)是由SDBus驱动来决定的。
SDHC卡就是SD卡,只是SD卡是1.2规范,最大2G,SDHC是2.0规范,可以支持大容量存储。>4G

网友:
这个不好弄,不知楼主弄到什么程度了,我也想弄SDHC来着,弄了一半,可惜我要毕业了。
可以的话可以加我QQ交流:389905745,注明eeworld

网友:
郁闷,我在系统中怎么也找不到检测插入SD卡的程序,还有4.2版本中该成5.0后,怎么觉得内容有点乱,检测SD卡的IO口定义在哪个文件下呢?
实在找不到了,请大家帮忙,给提一下,谢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我在系统中怎么也找不到检测插入SD卡的程序,还有4.2版本中该成5.0后,怎么觉得内容有点乱,检测SD卡的IO口定义在哪个文件下呢?
实在找不到了,请大家帮忙,给提一下,谢谢了

注册表里有以下内容,来表示检测SD的GPIO的,具体内容自己分析,还是比较简单的
"CardDetectGPIO"="G"            ; card detect on GPG8
    "CardDetectMask"=dword:100
    "CardDetectFlag"=dword:0
    "CardDetectControlMask"=dword:fffcffff
    "CardDetectControlFlag"=dword:0
    "CardDetectPullupMask"=dword:fffffeff
    "CardDetectPullupFlag"=dword: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郁闷,我在系统中怎么也找不到检测插入SD卡的程序,还有4.2版本中该成5.0后,怎么觉得内容有点乱,检测SD卡的IO口定义在哪个文件下呢?
实在找不到了,请大家帮忙,给提一下,谢谢了

注册表里有以下内容,来表示检测SD的GPIO的,具体内容自己分析,还是比较简单的
"CardDetectGPIO"="G" ; card detect……

楼主的4.2 的不是这样的,所以麻烦啊。呵呵

网友:
我的注册表里有的,因为我的是由4.2升级的5.0的,我想开发板公司做了很多修改吧,知识现在我对CE系统结构还不熟,摸不到头绪啊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郁闷,我在系统中怎么也找不到检测插入SD卡的程序,还有4.2版本中该成5.0后,怎么觉得内容有点乱,检测SD卡的IO口定义在哪个文件下呢?
实在找不到了,请大家帮忙,给提一下,谢谢了

注册表里有以下内容,来表示检测SD的GPIO的,具体内容自己分析,还是比较简单的
"CardDetect……

网友:
我原来是可以检测到2G的SD卡的,现在被我改的检测不到了,又忘了修改了那些地方,郁闷 啊

网友:
我现在在找"CardDetectGPIO"是如何和实际IO口联系起来的,还没找到
想自己写驱动,目前还没这个勇气和实力
时间好似也很紧张

网友:
楼主加油,希望找到了从5.0BSP下移植到4.2BSP下的方法能够写一个详细的总结,这个问题很多人问,但自已解决后都是只管走人,网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可谓是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