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PT035TN01 V.6(群创3.5")液晶屏图像显示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在wince6.0下调PT035TN01 V.6的LCD,一直没有显示,看数据手册后(07/1/17),说要初始化屏的寄存器,就是要通过类似的SPI将数据写到控制寄存器,参考以下地址的文章后)
  按照他的方法(GPIO模拟SPI)进行调试,我发现用示波器打出来的波形很乱,就是在高电平的时候经常波形会掉下来,而且系统起来后屏没有任何反应。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搞了,我想问的是屏有没必要初始化寄存器(厂家出厂的时候不是应该有初始值的吗?),如果需要该如何做? 希望高手赐教啊~

网友:
初始值都是0或1,必须根据屏手册典型值初始化寄存器,比如时序,分辨率,时钟,帧缓存地址和大小等,具体的寄存器看你的板子,参数值就看你的屏手册。

网友A:
等你用多了你就知道,LCD做初始化是普遍现象,所以还是耐心的调你的SPI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用多了你就知道,LCD做初始化是普遍现象,所以还是耐心的调你的SPI代码吧。

   谢谢,通过简单的GPIO口模拟它的SPI时序对寄存器进行初始化这一方法可不可行呢,你有没这方面的经验呢?    如果要调SPI代码的话,有没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还有,屏的数据手册不是很详细,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分享一下么?谢谢~~~~~~~

网友:
    (1)大家好,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我想这个3.5"LCD屏是需要通过初始化的,之前在网上看到GPIO口模拟的SPI时序说不是很好,然后开始看SPI方面的资料,写了一个很简单的针对LCD屏只能写数据的代码,直接通过轮询方式写需要初始化的寄存器,然后通过示波器抓波形,可是抓出来的波形大体上是对了,可是比较乱,就是和GPIO模拟的一样,在时钟跳变时(高或低),数据线上的处在高电平的状态会出现短暂的"掉"下来的现象,我不晓得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我芯片是ARM6410的,由于写数据的过程中的DATA寄存器是只写的,没办法直接读数据寄存器,所以现在只能通过抓波形,对比SPI时序看数据写的正不正确,现在大致上是这个思路。可是屏任然是没任何反应。
     (2)还有在调屏的过程中,对那几个显示时钟参数(VB、VF、VS、HS··)应该也是比较重要的,按理说屏的数据手册应该会给出参考值,可是手册说的不是很清楚,也没有给出在HV模式下的参考值,现在的想法是即使屏寄存器已经初始化好了,也可能由于这几个时钟参数不正确屏也不会有正常的画面吧?
      希望大侠们多多提点建议了···

网友:
   大家好,如题先在我的屏大概能显示了,在进入到系统桌面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
   (1)屏上下翻转了,即如果从屏的背面看(当然看不到)是正确的显示位置,不知道这涉及哪些地方呢?跟时钟极性有没关系呢?
   (2)整个屏的颜色不对,可能跟亮度、饱和度等有关??!! 还是尤其他方面的原因?

    期望高手给点儿建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