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data编译问题

楼主:
在KEIL中进行编译时,出错找不到“no an lvalue"错误提示,如果将此行的代码去掉直接调用
printGB函数,编译就可以通过,小弟甚不解;期待哪位仁兄赐教;
代码原型如下:
#ifndef _h12_h
#define _h12_h
.....
byte bymtv_osdra _at_ 0x0f0;
byte bymtv_osdca _at_ 0x0f1;
byte bymtv_osddto _at_ 0x0f2;
....
#endif

主函数:
  #include <_h12_h.h>
int main()
{
......
bymtv_osdra = cursory | address;
while(menulen--)
{
   bymtv_osdca = cursory++;
   bymtv_osddt0 = 0x0f;
   dlyus(25);
}
//printGB(menulen);
.....
}

void PrintGB(uchar DisplayLen)
{
        uchar bCursorXBak = CursorX;

        byMTV_OSDRA = CursorY | Attribute;
        while(DisplayLen--)
        {
                byMTV_OSDCA = bCursorXBak++ ;
                byMTV_OSDDT0 = 0x0f;
                DlyUs(25);
        }
}

网友:
这个是你c语言没掌握好

把下面这个函数改一下就可以了

void PrintGB(uchar DisplayLen)
{
uchar bCursorXBak = CursorX;
uchar ucLoop      = DisplayLen;

byMTV_OSDRA = CursorY | Attribute;
while(ucLoop--)
{
byMTV_OSDCA = bCursorXBak++ ;
byMTV_OSDDT0 = 0x0f;
DlyUs(25);
}
}

网友:
LS的那个说不通

呵呵,传进来的是值变量,可以操作的

不知道LZ其它的东西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那个说不通

呵呵,传进来的是值变量,可以操作的

不知道LZ其它的东西问题在哪

呵呵

通不通ls可以找个环境自己试一下。

网友:
首先我确定printGB函数调用是没有问题的;menulen的宏定义在也在另一个库文件中,也进行了调用;
在编译中就是提示menulen变量找不到?

网友:
printGB函数没有声明吧,应该在main函数前声明void PrintGB(uchar DisplayLen) ;

网友:
确定menulen变量在main的视线内?

网友:
menulen 是怎样定义的?
如果它只是一个宏,就不能进行menulen--这样的运算(它不是一个左值lvalue,不能被赋值)

网友:
主函数:
  #include <_h12_h.h>
int main()
{
int menu_len;
......
bymtv_osdra = cursory | address;
menu_len = nemulen;                  // 如果menulen是个宏,需要另外定义一定变量作为循环控制的变量,并复制menulen的值
while(menu_len--)
{
  bymtv_osdca = cursory++;
  bymtv_osddt0 = 0x0f;
  dlyus(25);
}
printGB(menu_len); // 你需要确定,是用menu_len还是menule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