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是否支持WPF

楼主:
我用C#2008中的WPF做了个三维动画,怎么移植到Wince下,那位大虾能否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估计困难!

网友:
关注,估计目前的CE5。0/6。0还不支持吧!

网友:
在配置一般的pc上wpf程序就慢,要是在ce上面,估计像老牛拉破车了

网友:
只有silverlight mobile。

网友:
现在还不行,微软正在移植Silverlight到mobile,这个移植的版本应该是基于Silverlight3,其中就包含了你需要的3D支持,比如PlaneProjection

但现在该产品还没有发布,见
http://silverlight.net/learn/mobile.aspx

你现在只能是考虑用底层的D3D或者OpenGL ES来做,但比WPF/Silverlight麻烦太多了。

网友A:
说实话silverlight mobile我觉得挺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silverlight mobile我觉得挺失败的。

为什么?我倒觉得mobile上终于有个不错的engine可以和iPhone竞争了。开发快速,UI扩展性强,动画容易,还有easing animation, pixel shader等等

网友:
现在还是不行的,基本不用考虑了,换D3DM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silverlight mobile我觉得挺失败的。

为什么?我倒觉得mobile上终于有个不错的engine可以和iPhone竞争了。开发快速,UI扩展性强,动画容易,还有easing animation, pixel shader等等

idea很好,可惜做的很烂,performance更是不要说了。阿三的水平,嗨,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