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串口通讯射频问题 C#代码

楼主(2009-05-04):
PDA串口通讯射频问题 C#代码
请教 老板让做个PDA串口通讯射频的东西 C#代码
1、测量仪器空闲时不断向串口发送READY信号(02H+01H+AAH+03H+A8H),同时串口读取数据检查手持机是否发送启动命令(02H+01H+55H+03H+57H)。
2、手持机检测到设备发出的READY信号后,向仪器发送启动命令包。
我要做的是手持机的部分 想请教 1手持机如何检测接收信号 2手持机如何向仪器发送信号
非常感谢!
信号
手持
启动命令
如何

网友A:
1手持机如何检测接收信号——轮讯和中断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我原来重来没接触过着东西 哪位大侠可以介绍的具体点么 最好带代码的那种!不胜感激!

网友C:
串口通讯射频?
PDA串口通信VS自带的串口控件就可以,但是你说的射频到时没搞过.是射频卡?呵呵,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