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L OEMIsFlashAddr(DWORD dwAddr)的不解。。。

楼主:
BOOL OEMIsFlashAddr(DWORD dwAddr)
{
        //EdbgOutputDebugString("OEMIsFlashAddr: 0x%x, %d\r\n", dwPhysStart, bRc);
        // by hmseo to support multipleXIP 061224
//        EdbgOutputDebugString("OEMIsFlashAddr dwAddr: 0x%x\r\n", dwAddr);
        if ((dwAddr >= OS_RAM_IMAGE_BASE) && (dwAddr < (OS_RAM_IMAGE_BASE + OS_RAM_IMAGE_SIZE)))
        {
                return(TRUE);
        }

        return(FALSE);
}

OS-RAM-INMAGE-BASE:0X80200000
OS-RAM-IMAGE-SIZE:  0X04C00000
0x80000000到0x88000000的128M空间是映射到SDRAM上的。
return(TRUE)的情况下,这个好象并不是flash的影射空间啊?
希望明白的帮我解释下,谢谢

网友:
PUBLIC下blcommon.c中调用这个函数调用的关系:
// check for flash image. Start erasing if it is.
        if ((fIsFlash = OEMIsFlashAddr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 !OEMStartEraseFlash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Start, pCurDownloadFile->dwRegionLength))
        {
            EdbgOutputDebugString ("Invalid Flash Address/Length\r\n");

            return (FALSE);
        }
在我的BSP中,OEMStartEraseFlash 直接返回true,OEMIsFlashAddr 代码和你的一样。
具体目的是什么也搞不清楚,通常大家都忽略它了吧。

网友:
public\common\oak\inc\
//      The bootloader try to erase flash while downloading to speed up
//      the download process. It'll call OEMStartEraseFlash if a flash
//      image is detected. And continue calling ContinueEraseFlash in the
//      course of image download. It'll call OEMFinishEraseFlash when
//      the image download is complete. And OEMWriteFlash aferward.
//
//      If speed is not a concern, OEM can stub StartErase, ContinueErase,
//      and FinishErase function, then performs all the operations in WriteFlash.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ms引入OEMIsFlashAddr函数的原因。
microsoft设计eboot的时候,为了协调存储设备和pc端通过以太网传送数据速度之间的差异,引入了buffer的机制,而OEMIsFlashAddr就是搞这个的
所以,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通过的eboot中都会将其st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ms引入OEMIsFlashAddr函数的原因。
microsoft设计eboot的时候,为了协调存储设备和pc端通过以太网传送数据速度之间的差异,引入了buffer的机制,而OEMIsFlashAddr就是搞这个的
所以,它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通过的eboot中都会将其stu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