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接口Phy问题

楼主(2010-01-14):
网络接口Phy问题
最近在移植TCP/IP,使用DM9000作为MAC,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和部分交换机连接时,网络接口指示灯亮(连接也正常),但是和有的交换机连接时,网络接口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大家有何建议?
网络
交换机
接口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你的FE没有是实现自适应,从而导致交叉与直连上有问题。
即如果你不是自适应,且交换机也无法实现,那么你就只能实现与上面一种的交换机实现正确的物理连接,另外一种,就成了TX接人家的TX,所以物理链路没连接通,导致网络接口指示灯不亮。

网友B:
补充1楼 就是同种设备(如主机到主机 交换机到交换机)需要用交叉连接 异种设备用直连
不过现在大多PHY都是可以自动检测交叉还是直连了

网友C:
楼上两位的意思就是我这边的网络接口也需要是自适应的才行,就是那个什么AUTOMDI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