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Z430-RF2500 程序报错: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楼主:
我要把CC2500接受的数据通过UART口发送到PC端(就是用eZ430-RF2500的AP端)。我在eZ430-RF2500的光盘里的demo_AP.c里找到
void TXString( char* string, int length );
void MCU_Init(void);

MCU_Init();
  //Transmit splash screen and network init notification
  TXString( (char*)splash, sizeof splash);
  TXString( "\r\nInitializing Network....", 26 );

TXString(rxBuffer, sizeof rxBuffer );
void TXString( char* string, int length )
{
  int pointer;
  for( pointer = 0; pointer < length; pointer++)
  {
    volatile int i;
    UCA0TXBUF = string[pointer];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

void MCU_Init()
{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8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CR0 = 12000;                           // ~1 second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mode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41;                           // 9600 from 8Mhz
  UCA0BR1 = 0x3;
  UCA0MCTL = UCBRS_2;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enable_interrupt();
}
我将这个程序嵌到我的主函数中,编译以后说是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TXString(rxBuffer, sizeof rxBuffer);)
请问有添加过在自己的函数中添加UART传输部分的代码(即向PC端传输数据),是不是我少添加了什么?请问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TXString(rxBuffer, sizeof rxBuffer );
这句是???跟函数体不匹配嘛 ,先屏蔽了 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也许有点帮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84480&bbs_page_no=10&bbs_id=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