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稳压管
liuerna
liuerna

网友A(2009-12-29):
稳压管
您好,有个小问题上来咨询下大家。我的设备的工作电压是5V±10%,电流250mA。电源是12V,0.8A的开关电源,出来以后接了个稳压源LM2576,输出端接在设备上能正常工作。现在我想在接到设备之前再接个稳压二极管,保护设备,提高电路的安全性。网上找了一下,1N4733 5V1,1N4734 5V6,上来咨询下,能实现我前面的说的要求吗?接了稳压管以后,电流会变大吗?或者说我在开关电源后面直接接个稳压管,然后连到设备上,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设备
稳压二极管
安全性

网友B:
一般开关电源适配器后,会加个稳压二极管,防止过压。 由于你的电流比较小,所以保险丝 可以要,也可不要。
另外你的稳压二极管最好放在LM2576前,这样能防止开关电源在过压时,不至于烧坏LM2576,但这就要求你的二极管击穿电压在15V左右。

网友C:
在这种情形下用稳压管没什么用的吧? 如果过压,稳压管即使烧了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如果它的功率足够吸收电源的能量,则体积会太大......

网友D:
稳压管本身散耗功率很小。假如供电出了问题让稳压管过流了,一会稳压管就烧爆了,保护不了你的设备。
如果有必要,可以加一个100Ω~1KΩ的电阻来维护LM2576的输出电流就能提高可靠性。

网友E:
使用TVP比较好!或者加个小电压的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