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快arm的板子 想找个机会锻炼

楼主:
深知工科里最能够锻炼人的方法莫过于自己动手进行练习了

已经把实验说明书上面的题目都过了一遍

没有实际的项目动手实在难以进步

想接点活做,有没有钱都没问题

这个不是我在乎的,我在乎的只是有没有做的

虽然不拿钱,但是不代表我对待项目的态度不认真

只是想有些机会得到锻炼

3Q

我的邮箱:bluemystery@live.cn

网友:
也许可以给学生做个毕业设计什么的。其他的,恐怕谁也不会找一个没有项目经验的人做项目吧,即使不要钱,人家至少也要给你提供项目所需要的材料,经费吧。我是大四学生,现在出来锻炼了。在一家小公司。主要在学WINCE嵌入式系统。欢迎交流。

网友A:
你能说说你手里开发板上都有什么芯片,什么接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说说你手里开发板上都有什么芯片,什么接口么?

cpu s3c2410

JTAG  双以太网口  RS485 168PIN扩展插槽

双RS232口  双DA  红外  SD卡  PCMCIA接口  CF卡

IC卡  AD电位器  PS/2  MIC  USB

现在手上用的是一个实验箱,主要是这些了。

网友:
ok。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Flash是NOR的,还是NAND的?

网友:
机子上有xp 也有linux(fedora 11 )

NAND 64MB

网友:
常期在线,专业接分,楼主莫吝
谢谢楼主散分...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的开发板上有什么系统呢?

网友:
开发板上现在用的是 linux

网友B:
欲速不达,需要学习实验,很多基础,至少一年的学习.
1. 首先,明确,学习这个技术干什么?  学习以后用在哪里,
   最好上论文网,看看人家作什么,拿arm从事什么产品或技术研究,
   这碗饭,不好吃, 又苦又累,老了就干不动了.
  流行学习开车, 你也强迫自己考驾照, 可是你想明白? 你要驾照作什么, 现在需要吗, 有什么作用. 当司机? 当老板的人不需要自己开车. 也许你十年后才会工作用车.

如果你执意,找苦事作,必须对以下步骤,培养兴趣,否则,你嘴巴说说,满脑子幻想.
2. arm risc处理器体系原理, arm 指令体系
   数百页英文资料,
3. arm 编译器原理, 汇编与c语言, 分析 gnu的编译器源码.
4. 具体arm 处理器的 器件手册,与指令手册, 外围接口手册.
5. 外围器件的器件手册, 编程手册, 分析软件代码, 包括,sdram, dram, sram, flash, rtc, reset, cpld, uart control, 等等基本接口器件
6. 分析 arm 器件的初始化代码, 包括,复位,中断, 存储空间映射, 引导,接口配置,
7. 分析 arm器件的编程方法(烧录工具,软件等)
8. 学习阅读处理器电路图, 测试点波形,配置引脚, 接口信号
9. 搭建评估板学习系统, arm 处理器板, PC调试终端, 烧录器, 调试电缆接口, 示波器等等
10. 熟悉arm器件的编译工具的使用, 库文件, 编译工程, 在线调试,断点调试 , 寄存器观察,
11. ......太多东西呀.
  以上学习工作完成以后, 处理器的内存(sram或 dram)启动以后,
才是以后的 rtos , (wince, linux, vxworks,rtlinu,....太多了)的学习
12. rtos, 开始不用linux, wince, 太复杂抽象, 使用ulinux或其它简单rtos,
  rtos的工作,由需要折腾 半年, 读源代码, 调试运行程序, 很辛苦呀.
  rtos 的多任务调度,动态内存管理, 信号通信, 驱动程序结构,
  tcp/ip 协议栈,
  图形接口gui
  文件系统
  usb 协议,  .....太多东西,
......
一个所谓的嵌入工程师,必须掌握这些基本东西, 学习方法主要依靠阅读代码,实验测试,调试电路与程序,动手动脑.    如果空想或啃书本,就不得要领.
  熟悉这些普通东西以后, 到实际工作中, 由多人团队合作, 个人只负责一部分工作, 一般抢进度赶任务,每天都需要加班,一晃就5年十年过去了.
  想清楚,你适合安静坐下来,吃这碗辛苦饭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欲速不达,需要学习实验,很多基础,至少一年的学习.
1. 首先,明确,学习这个技术干什么?? 学习以后用在哪里,
? 最好上论文网,看看人家作什么,拿arm从事什么产品或技术研究,?
? 这碗饭,不好吃, 又苦又累,老了就干不动了.
? 流行学习开车, 你也强迫自己考驾照, 可是你想明白? 你要驾照作什么, 现在需要吗, 有什么作用. 当司机? 当老板的人不需要自己开车. 也许你十年后才会工作用车.

如果你执意,找苦事作,必须对以下步骤,培养兴趣,否则,你嘴巴说说,满脑子幻想.
2. arm risc处理器体系原理, arm 指令体系
? 数百页英文资料,
3. arm 编译器原理, 汇编与c语言, 分析 gnu的编译器源码.
4. 具体arm 处理器的 器件手册,与指令手册, 外围接口手册.
5. 外围器件的器件手册, 编程手册, 分析软件代码, 包括,sdram, dram, sram, flash, rtc, reset, cpld, uart control, 等等基本接口器件
6. 分析 arm 器件的初始化代码, 包括,复位,中断, 存储空间映射, 引导,接口配置,
7. 分析 arm器件的编程方法(烧录工具,软件等)
8. 学习阅读处理器电路图, 测试点波形,配置引脚, 接口信号
9. 搭建评估板学习系统, arm 处理器板, PC调试终端, 烧录器, 调试电缆接口, 示波器等等
10. 熟悉arm器件的编译工具的使用, 库文件, 编译工程, 在线调试,断点调试 , 寄存器观察,
11. ......太多东西呀.
? 以上学习工作完成以后, 处理器的内存(sram或 dram)启动以后,
才是以后的 rtos , (wince, linux, vxworks,rtlinu,....太多了)的学习
12. rtos, 开始不用linux, wince, 太复杂抽象, 使用ulinux或其它简单rtos,
? rtos的工作,由需要折腾 半年, 读源代码, 调试运行程序, 很辛苦呀.
? rtos 的多任务调度,动态内存管理, 信号通信, 驱动程序结构,
? tcp/ip 协议栈,
? 图形接口gui
? 文件系统
? usb 协议,? .....太多东西,
......
一个所谓的嵌入工程师,必须掌握这些基本东西, 学习方法主要依靠阅读代码,实验测试,调试电路与程序,动手动脑.? ? 如果空想或啃书本,就不得要领.
? 熟悉这些普通东西以后, 到实际工作中, 由多人团队合作, 个人只负责一部分工作, 一般抢进度赶任务,每天都需要加班,一晃就5年十年过去了.?
? 想清楚,你适合安静坐下来,吃这碗辛苦饭否?

谢谢ls如此中肯的建议

选好方向 不顾风雨兼程
做IT这一行的 没有哪个职位是很轻松的
艰辛的付出 也许换回的不是等价的回报
但是 起码现在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要干什么
也许有时候 路走起来了 才会知道自己想怎么走

网友:
自己做个MP3,MP4,这不就是项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欲速不达,需要学习实验,很多基础,至少一年的学习.
1. 首先,明确,学习这个技术干什么?? 学习以后用在哪里,
? 最好上论文网,看看人家作什么,拿arm从事什么产品或技术研究,?
? 这碗饭,不好吃, 又苦又累,老了就干不动了.
? 流行学习开车, 你也强迫自己考驾照, 可是你想明白? 你要驾照作什么, 现在需要吗, 有什么作用. 当司机? 当老板的人不需要自己开车. 也许你十年后才会工作用车.

如果你执意,找苦事作,必须对以下步骤,培养兴趣,否则,你嘴巴说说,满脑子幻想.
2. arm risc处理器体系原理, arm 指令体系
? 数百页英文资料,
3. arm 编译器原理, 汇编与c语言, 分析 gnu的编译器源码.
4. 具体arm 处理器的 器件手册,与指令手册, 外围接口手册.
5. 外围器件的器件手册, 编程手册, 分析软件代码, 包括,sdram, dram, sram, flash, rtc, reset, cpld, uart control, 等等基本接口器件
6. 分析 arm 器件的初始化代码, 包括,复位,中断, 存储空间映射, 引导,接口配置,
7. 分析 arm器件的编程方法(烧录工具,软件等)
8. 学习阅读处理器电路图, 测试点波形,配置引脚, 接口信号
9. 搭建评估板学习系统, arm 处理器板, PC调试终端, 烧录器, 调试电缆接口, 示波器等等
10. 熟悉arm器件的编译工具的使用, 库文件, 编译工程, 在线调试,断点调试 , 寄存器观察,
11. ......太多东西呀.
? 以上学习工作完成以后, 处理器的内存(sram或 dram)启动以后,
才是以后的 rtos , (wince, linux, vxworks,rtlinu,....太多了)的学习
12. rtos, 开始不用linux, wince, 太复杂抽象, 使用ulinux或其它简单rtos,
? rtos的工作,由需要折腾 半年, 读源代码, 调试运行程序, 很辛苦呀.
? rtos 的多任务调度,动态内存管理, 信号通信, 驱动程序结构,
? tcp/ip 协议栈,
? 图形接口gui
? 文件系统
? usb 协议,? .....太多东西,
......
一个所谓的嵌入工程师,必须掌握这些基本东西, 学习方法主要依靠阅读代码,实验测试,调试电路与程序,动手动脑.? ? 如果空想或啃书本,就不得要领.
? 熟悉这些普通东西以后, 到实际工作中, 由多人团队合作, 个人只负责一部分工作, 一般抢进度赶任务,每天都需要加班,一晃就5年十年过去了.?
? 想清楚,你适合安静坐下来,吃这碗辛苦饭否?

总结得很好,楼主就按这个步骤来就可以了
或者你想想这里面你哪些是熟悉的,哪些不熟悉,然后再有针对性地练